KA-50菜鸟初飞记

楼主(2005-09-15):
星期一中午,随着一阵令人激动的电话铃声,我的快件,期盼以久的KA-50终于到了。这是我的第一台电直,也是我的第一台遥控模型。在论坛潜水几个月,一边学习一边寻找适合自己的飞机,我是学生,钱不多,但对飞行的渴望比谁都强烈(自认为),我住在学校,又是市区,人多,不方便飞固定翼,所以选择了小电直。几个星期前买了4VF,在雷达买的,大家都说好俺也用它吧!然后自制了并口线练了一阵FMS,自我感觉良好。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心情愉悦的日子里,一横心,一跺脚,在5iMX订了KA-50无发射机款,600大洋啊,抵我一个多月饭钱。。。。现在终于到手了,太高兴了,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大箱,迫不及待的拆开,哦,我的KA-50,比预想的要大一些,拿在手里也有些分量,原以为200多克是很轻的说。外壳软软的,比想象的还糟糕,差点以为是纸糊的,居然是靠透明胶固定的,干脆拆了眼不见心不烦,早知如此应该问下5iMX若不要外壳是不是可以少些钱,拆了外壳看见里面设备,我发现舵机是标准插头的而不是网页上那种白色的小插头,通用性更强了,接收机也变成了和蓝箭微接很像的5CH标准立式插针,升级了呢呵呵。
    废话少说马上进的入正题:检查箱内物品,配件齐全:OK。把飞机放桌上用附送的小起子把桨叶装好,每片桨叶靠一螺丝紧固在塑料旋翼头上,没螺帽,有点担心以后会滑丝。检查所有可动关节,润滑良好:OK。检查所有电池,电量充足:OK。检查天线,已展开:OK。准备通电。。。确认发射机反向开关已正确置位:OK。确认油门已放到最低:OK。先打开发射机电源。
    一切就绪,我深吸一口气,把混控板的电源头子和电池插头对准,插入!舵机轻轻的“吱”了一声,通电了!我心里一阵高兴。。。突然,毫无征兆的,主旋翼呼的一声狂转起来!!!机身也猛的一下子倾斜得扭转起来,失控!?眼看着那飞速旋转的叶片朝我脸上扑过来,我一惊,眼明手快的一把抓住起落架(运气好居然没被叶片打到),好大风,差点没抓稳,同时另一只手去拔插头,情急之下居然没分开,只好抓住电池使劲一扯才把电源插头分开。。。好险,机机还未上天就差点闹出人命。。。幸好人机健在。失控原因很快就找到了:我忘了装上发射机晶振!汗。
    这次的损失:0。教训:一定要冷静,保持头脑清晰。OK继续吧,我在被杀死了n多白细胞后,鼓足勇气,再一次接通电源,这次没有失控了。左杆上下扳,舵机在吱吱叫;左右扳,两桨分别转了一下;右杆左右扳,又是舵机在吱吱叫;右杆油门加了一点,两桨同时转了起来:OK。然后是检查双桨,没发现明显的双桨,看来厂家已经调得不错了。
    我带着机机来到二楼的门厅,这里大概有100平方米,地面平坦而光滑,中午也没什么人。好了,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通好电,我后退几步,开始慢慢加油门,旋翼越转越快,机机在地上越来越不安稳,跃跃欲飞呢!我又加了两格油门,KA-50轻盈的离开了地面,嗡嗡叫着飞起来了!不过好象不太稳定,而且有点朝一边漂的样子,“地面效应”我再一次为我学到的知识而感到自豪,于是我又加了一点油门。机机窜到了一米多高,但一边漂的趋势更严重了,速度也越来越快。快纠正!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上却不知该扳哪个杆好,就这样呆呆的看着它飞快的向墙冲过去,一瞬间头脑一片空白,等反应过来关油门时已经迟了。机机狠狠的撞上了墙边的垃圾桶,冬的一声,然后摔在地上,叶片还在铲得啪啦啪啦响。我看见有零件飞出来了,心里登时凉了,心想这下完了我的600块钱啊,还不到10秒钟。。。
    收拾好尸体拿回去验尸。。。看了半天发现居然没有明显损坏,只是主桨有了缺口,桨都严重移位了(后来想想这也不错,桨在移位的过程中吸收了碰撞的能量,和一级方程式赛车一撞就散的原理一样,后来我的桨上得都不是特别紧,因此到现在也没有崩断过)。飞出来的零件是平衡杆,平衡杆和主轴连接处的支撑轴承出现裂缝,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看来KA-50还是比较结实的,这下我安心多了,还原后又通电。这下桨叶出现严重的震动,经检查是平衡杆弯了于是马上纠正,然后在机尾粘上一吸管,用来套天线和标明尾巴(KA-50去了外壳就有点分不清前后左右了)。
    这次的损失:轻微。教训:新手还是不要飞过一米的好,情况不好马上关油门迫降。晚上人少了,我又来到二楼的门厅开始练习。这下小心多了,练青蛙跳飞高不过半米。KA-50加油门升起来后最多稳定2,3秒钟(最好的情况),然后开始侧漂或是画大圈,速度越来越快,我只好迫降,又总是降不稳机机要翻倒在地,一次又一次的听到叶片在地上铲得啪啦啪啦响。真是心疼啊,又郁闷,微调总是调不到能让飞机在空中稳定旋停。。。就这样跳一次摔一次,摔一次调一次。。。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电用完,桨叶都快成“锯条”了555。。。唯一值得自我安慰的事:KA-50比想象中经摔多了。这次的损失:0。教训:新手飞KA-50最好配上训练架,至少可以防止着陆时翻倒,保护主桨。

楼主:
星期二,我认真思考了一下飞行的原理:侧漂是由于斜盘不平或整机重心不在正中,画大圈应该是以上情况再加上陀螺仪没有很好的锁住尾巴。假设零件都足够精确我想机机是应该可以自动悬停的。实际上只能短时间旋停,或者更本就不是旋停只是刚开始时的侧漂速度小我没查觉。既然它不能自动悬停,那我在它动的时候朝反方向打杆不就可以令它回到先前那种接近悬停的状态了吗?我这样想着又开始练习,想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弄错方向、打杆过度令我再一次饱尝了摔机之苦。唯一的进步:留空时间长了,这可不是指悬停哦,我的飞机在空中像个醉汉一样左晃右晃,虽然只是晚了几秒钟摔下来,但也令我找回不少自信。经验:微调是要调的,但这机机光靠微调是悬停不了的,建立“动态平衡”的概念吧。就像自行车,理论上只要重心居中就可以保持平衡不会倒,而会骑车的人都有体会:平衡是靠不断修正不平衡状态来获得的。
    我发现KA-50的舵实在过于灵敏,我的4VF又不能设置舵量,只好把操纵杆拉长一点,再来就看我的操纵技术了。。。晚上再练,已经有些感觉了,发现打舵的窍门是慢慢压下杆,放开时也要慢慢的,切忌突然加力和放松,呵呵这是以前玩赛车游戏养成的“点方向”的坏习惯。记住:打舵不是“点一下”而是“压”或者“推”,总之动作要柔和。这次练习就要摔得少多了,大概是柔和的动作和正确的方向控制令我的着陆成功率大为提高,空中的飞机也不那么“醉”了,能坚持更久了。自我感觉找对路了!

楼主:
星期三,我已经可以把飞机稳在空中某一位置长达10秒钟了!虽然还不算完美的悬停,不过感觉已经很棒了,周围的同学也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刚开始时他们还以为我买了一个烂玩具呢。
    一高兴就写下一大篇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再多加练习,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祝贺

新手能这样开始值得祝贺!

网友:
降低操纵灵敏度

如果你有电子方面的动手能力,我建议你找两个2K的电阻(1%)并接的方向控制电位器的两端。这样方向就容易操纵了。

楼主:
5555我的KA-50的零件坏了:
1,主轴顶端支撑平衡杆的装置S01021
2,舵机摇臂S01027
特别是支撑平衡杆的东东,像轴承的那个。5iMX的KA-50的网页上也没有这零件,怎么办啊?
可以用什么零件替换吗?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其实新手买2手小神庭5#机就可以了~跟KA50一样的是共轴反桨的~而且便宜~加遥控才250元还包快递~

楼主:
菜鸟买二手,怕怕。。。
有零件买吗?主轴顶端支撑平衡杆的装置。。。估计和KA-50兼容的

网友(2006-06-30):
引用 网友A:
其实新手买2手小神庭5#机就可以了~跟KA50一样的是共轴反桨的~而且便宜~加遥控才250元还包快递~

这么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