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6

楼主(2005-09-16):
请问FF6发射机上是否能调陀螺仪的感度,如果能,如何调,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具体的方法因为我没有这个遥控器,说不上来啊,但是可以告诉你需要修改的是“上下跟轴”这个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具体的方法因为我没有这个遥控器,说不上来啊,但是可以告诉你需要修改的是“上下跟轴”这个设置啊。

兄弟,你别误导了别人!
遥控器上调整陀螺仪感度根上下根轴是两码事啊!!!
ff6调整陀螺仪感度应该可以,需要用到空余的第5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具体的方法因为我没有这个遥控器,说不上来啊,但是可以告诉你需要修改的是“上下跟轴”这个设置啊。

我倒!!!还电直版板猪呢,连上下跟轴和陀螺仪感度都分不清
要在FF6上调节陀螺仪感度首先要把上下跟轴功能关掉,感度线接第5通道,进入行程量(ATV)功能项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