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5-09-16):
我的CCPM小龙终于组装完成了,今早调试设备,结果发现油门反了,也就是说高端电机转速最低,低端反而最高。这种情况调整遥控器舵机反转无效(可能电调信号不同的原因)。最后只能调整反向的油门曲线来解决了,各位是否遇到这种情况,是否也是这种方法解决的呢?还是还有其它方法?(设备JR10X)!谢谢!!!

网友:
8.1 Code 11

伺服机逆转开关[REVERSE SW]
使用电子控制的方式来改变伺服机的转动方向。PCM10X全部10个频道的伺服机都可以改变转动的方向,使您在安装直升机的伺服机时,能更容易的设定。
在进入伺服机逆转的功能之前,必须先决定哪些伺服机需要逆转。首先拨动PCM10X的摇杆,并且观察每一颗伺服机的转动方向,如果对应的伺服机其转动方向不正确,则将之逆转。

进入伺服机逆转开关的功能项

键入数码11或使用直接模式的选单REV.SW,便可进入伺服机逆转开关的功能项,萤幕将显示如下∶(略)

只要按压萤幕底端的数字键,即可改变该伺服机的转动方向。此时方格内的黑色方块会改变位置,表示该伺服机的转动方向已经改变。出厂预设值是NORMAL。

网友:
那你把接电调的那个通道反过来看看呢

楼主:
亚拓25A的电调。通道反过来?是指舵机反转那项吗?一反转油门就不好用了。昏!所以只能反转油门曲线来解决了。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有?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