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主请进

楼主(2005-09-16):
我的小龙在接通电源,陀路灯亮后,尾舵会往一边走,但要慢慢回正,这正常吗?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RC400.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龙在接通电源,陀路灯亮后,尾舵会往一边走,但要慢慢回正,这正常吗?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RC400.谢谢!

用發射器內建微調,調至不會移動並確定兩邊行程到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