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怎么样才算是锁尾啊

楼主(2005-09-16):
关于陀螺仪怎么样才算是锁尾啊
我是REC-500,在悬停时总要动尾巴,往一个方向打轻微的舵,不能完全不动,这样算锁不住尾吗?
我的感度+-73%
9X控

网友:
REC-500我能调到80%,配合啊郎舵机,锁的不错。
只是往一个方向飘,可以微调一下方向舵。

楼主:
那我飞的时候尾巴有时左右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是追踪现象,把拉杆装进舵机最里的孔试试!!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追踪现象,把拉杆装进舵机最里的孔试试!!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现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