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是不是太耗电了

楼主(2005-09-17):
我飞的是HIROBO30机,用GY401锁得很稳,用充好的2200毫安的接收电只能飞一箱油,电量显示就降到了红色段,是不是401有问题?

网友A:
因为你用的是镍氢电池,遇到负载,降压很快,不过你稍微放一回,电压马上就回来了。这还不是离谱的,如果你全部使用数码舵机,一般5号2200mah的镍氢电池会在全部舵机动的时候立刻亮红灯的

楼主:
昨天就是因为电压变低后接收机自动关闭油门,飞机熄火降落,大桨打了尾管,真是很危险。一般2200毫安电可以飞几个起落?大家都是用什么电来飞

网友B:
理电
锂电好很多.要不然就用3001,省电.不过尾舵极力推荐9253.

网友C:
是喔,換了全機數字舵機之後
GP3300電飛三次就沒電了...真費電
之前充一次飛完了放了兩星期都可以用

楼主:
之前用401飞zoom400,电调的BEC稳压热得烫手,致使接收机电压不足飞机失控,不知道文略兄弟有几窜锂电来驱动
GY401?我用的是4个3003和一个9253来做尾舵的

网友D:
用哩电很棒,但是哪里有电压稳定器卖呢?
ALAN用的是哩电池+定压器.

网友E:
我全用3003,650MA的接收电池,可以飞3-4箱油才亮红灯!看来数码舵机的确费电哦!

网友A: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futaba提倡的镍镉电池,基本上飞个6趟绝对没有问题,镍镉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数码舵机多的话,建议还是用镍镉电池,否则太危险了,不是电池没有电,而是电池吃到负载后,降压到危险的地步,接收机自动关闭就麻烦了

网友B:
我用普通电池,不过周围的用好舵机的都是用锂电。例如9252x4加401+9253,据说是因为锂电没有记忆效应,不会有电放不出来。 我自己是3001X4加401,9253。感觉没问题。 可以连续飞4缸由。 另外和机有关系。 雷虎的尾巴不很听话。 高速时会有点卡,舵机就要不停的使力,耗电极大。 你飞几个高速,看看舵机是不是发烫。

网友A:
文略,雷虎的尾巴需要精心调整,我的就很好,一点不卡,主要问题在尾舵机拉杆和尾旋控制组连接的L型臂在固定上容易卡死,你自己仔细去看一下,发烫绝对不对的,我的尾舵机非常顺畅,转动没有任何阻力,连续飞几趟也不会发烫

网友B:
不是转动的阻力
不是转动的阻力,是调螺距的阻力。 我不飞雷虎,不过周围朋友飞。 很多都有这问题,都是DIY解决。 有的解决的好,有的就不行。

网友A:
就是那个地方才会造成调螺距的涩,呵呵,我最早安装的时候就发现了,后来垫了2个垫圈就解决问题,关键是塑料要变形,变形就容易卡住

网友F:
401本身是不怎么费电的~主要是401带的9253舵机它可是个费电的主~我以前用460T陀螺+3003舵机CTJ那里买的3000电池飞20几个起落也是没什么事~就是舵机一起动的时候红灯容易亮但是飞行没事~

网友G:
红灯亮危险哦.油门会自动关闭,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H:
用老彦卖的电池20个起落没问题!
我的是9252*3 3001.148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