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0配3.8:1的减速组用什么浆呢?```

楼主(2005-09-17):
应该用什么浆呢?~```我用的是130配3.8:1的减速组!!!3.6V电压!!~~```05mm的漆包线15圈!~~``烧结磁瓦~```不知道应该配什么浆!~~?大虾教!``偶要在国庆前做出来那小机机啊~````

网友:
6*3差不多.另一个问题是,你找不到合适的电调和接收机,电压低于4.8V电调就把电机的电掐了.最好是两个130串联,共用一个减速组,这样比较好,而且动力系统只增加了区区17克左右重量,用锂电的话,7.4伏1300毫安的话,仅增加30克左右,总共增加50克左右,但拉力大了不少,电子设备也好找.飞机整机能控制在200克左右.用9*47桨的话,3D应该难度不大

楼主:
两个电机用一个减速组?~```转速可能不一样啊!!这样容易伤齿轮呢!!!对了我忘说了:>是有刷130电机!````能有别的法子吗?~~`

网友:
两个电机一定要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产品,各种参数完全一样,就不会伤齿轮。我用的是奥迪四驱车专用的两颗光速马达,用AB胶(一定要能粘金属和塑料,而且粘接强度大。这种胶在五金店就有,10元左右一盒,但使用时一定要小心,味道很刺鼻)将它们粘在370减速组上(网上价25元),使两颗马达分别在大齿轮两旁(这时两颗马达的转动方向一定要相反,接线时要特别注意,甲马达和乙马达的正极或负极连在一起)。其实,这种马达串联共用一个减速组的思路已经有了商业产品,台湾广营就有,拉力很大,而且成本较低。你可以到它的网站上去看看。

网友:
两个有刷串连有试过吗?

楼主:
我的130是自己绕的线!!参数能确保相同!但感觉两个130粘在一起还是不很好呢!!而且我的机只有600mm的翼展!!应该不用两个吧?~``能有更好的建议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也行,只要拉力达到要求便可。
对于电压的问题,能否通过绕线的改变而改变?比如线径、圈数等等,130电机我上过6V电压,没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也行,只要拉力达到要求便可。
对于电压的问题,能否通过绕线的改变而改变?比如线径、圈数等等,130电机我上过6V电压,没烧过。

当然是可以上6V的~```但毕竟是130电机啊!~````上次上了4.8的电压都熔化了马达后盖~~```真是的…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