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5-09-17):
JR460T双感带尾锁的
陀螺仪
怎么调,我用的是FF9的设备,我一直用的是F的陀螺仪,谢谢

网友A:
460t陀螺仪最不好调整 我以前用过 我用的是jr的遥控器 感度线接7动 一会调70 一会调60 最后还是换了陀螺仪 jr的陀螺仪最好配他的专用舵机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