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线切割,有没有diy的可能

楼主(2005-09-17):
感觉线切割的用途较大,谁了解,是不是有diy的可能

网友:
大可不必,二手的机器便宜着呢,几千搞定

网友:
几千的能切什么?能切多厚的钢板?

网友:
可能的,上次我问7千

网友:
3千的有卖吗

网友A:
线切割我认为没有点火花切割好。

网友:
到底有无DIY的可能呢?

替楼主问一下,(本人热切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我认为没有点火花切割好。

线切割就是电火花切割的一种。

网友:
线切割是好东西,休斯300 老大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就是电火花切割的一种。

虽然线切割就是电火花切割的一种。但平常说的电火花和线割是两码事,电火花成本高些。

网友B:
线切割机是线电极切割机的简称,是电火花加工机床的一个重要品种,并不是两码事。
线切割只能加工2维,电火花能3维加工,需要模具,自然就贵了,但它们的加工原理相同,都是工具对工件放电,工具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机是线电极切割机的简称,是电火花加工机床的一个重要品种,并不是两码事。
线切割只能加工2维,电火花能3维加工,需要模具,自然就贵了,但它们的加工原理相同,都是工具对工件放电,工具不同而已。

说的对。

网友:
线切割机床自制是不合算的,要有双坐标工作台加精密滚珠丝杠、高频电源,丝架的导轮、丝筒加工要求很高,还要有台旧微机并购买控制软件插板,步进电机驱动,坚固的铸铁床身,个人即使精通造还不如买,普通国产快走丝三万元以下,想省钱只有买旧的自己检修,只要导轨丝杠没有毛病,其他都能修好或换新,其实少量工件加工交专业加工点最好,又省又快,加工点到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

对的加工点很多的自己做的话还不如去买个2手的了我也有线切割的要加工零件的可以找我呵呵~~~QQ:3125613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加工点很多的自己做的话还不如去买个2手的了我也有线切割的要加工零件的可以找我呵呵~~~QQ:312561301

偷偷告诉我一声,您每平方米加工收多少银子???便宜了就找你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线切割的用途较大,谁了解,是不是有diy的可能

关键是高频电源

网友E(2005-11-09):
可以自已做的,没有必要做的哪么复杂,最简单的一个电源,底下放个拖板就行了,可以割直线,想割圆的话可以用可以旋转的台钳。。。。。。。

电源板我已经做好了,要的话举手报名,不送哟,里面的元件比较贵,几个五十W的电阻,几百瓦的变压器。。。

网友:
好点子,顶一下,不知价格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已做的,没有必要做的哪么复杂,最简单的一个电源,底下放个拖板就行了,可以割直线,想割圆的话可以用可以旋转的台钳。。。。。。。

电源板我已经做好了,要的话举手报名,不送哟,里面的元件比较贵,几 ...

你的方案试过吗,好象有问题的。放电有间距的,小了短路,断丝

网友:
高频电源的波形很重要的,它决定钼丝消耗量,表面光洁度
丝筒叠丝会大量断丝的

网友F:
如果用DIY的雕刻机加个线切割的功能就好了,关注!

网友G:
昏~~楼上在不想干嘛~~~
还是找加工点代为加工吧`~比较省米~~自制的话`~别说床身了~~光后边的那个缠丝桶就不好搞`~回转精度要求相当高的`~~雕刻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夹个电机~~能三轴联动就可以了`好多现成的控制板~~呵呵`~(我玩雕刻机的~用啄木鸟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