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V1机,皮带磨出许多粉末,正常吗

楼主(2005-09-17):
爽飞了一上午飞掉1升油,雷虎V1机,皮带磨出许多粉末,正常吗

网友A:
皮带有被磨擦的地方,好好检查!不然你的皮带很快就要断了!!!

楼主:
真的这么恐怖,我用手转很顺,会不会是皮带太松的缘故

网友B:
是皮带还是离合器摩擦出来的粉?

网友B:
可能是皮带松的缘故,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离合器上面有一道很深的滑印?
他们不应该会接触,细细检查一下。

楼主:
找不出什么地方有碰撞,不过感觉皮带蛮松的。

网友C:
危险...皮带太松了吗???或者你皮代太阳爆晒/长时间没用,硬化?容易断,或者磨平

网友D:
是皮带轮上磨下来的塑料粉末。检查一下导轮磨损。原因可能是尾管变形或者弯了。

网友E:
我曾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一般是皮带过松,导致侧板导向轮轴出槽,导向轮下边摩擦,皮带出槽,又磨皮带有磨轮出现粉末,皮带如果磨损不厉害还可以将就使。

网友F:
皮带出了导轮的导轨了,皮带建议不要继续使用,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