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新手求救:炸机时化油器齐根断了,有的修吗?

楼主(2005-09-17):
呜呜呜...
新飞机飞第二次就炸了,100米空中解体。哎,橡筋绑扎机翼害死人那。
只是可惜全新的GMS40坏了。化油器齐根断掉,各位高手这能修吗?用胶粘或电焊可以吗?
消音器也解体了,里面的通心螺丝断了。
另外,谁有报废了的40发动机上拆下的好化油器,我收一个,就省得修了。
有化油器完好的40级旧发动机也收(要便宜的)
还有,大家知道GMS40的化油器和GMS47的和三叶的能通用吗?
帮帮我!
谢谢!

网友:
如果油针部分断了可以和厂家联系单买油针组件,40和47应该是一样的化油器

如果油针部分断了可以和厂家联系单买油针组件,40和47应该是一样的化油器,我试过TS52和GMS40互换三爷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油针倒没事,是分体的。

我们这GMS的东西不好找。不知道配个其它牌子的化油器行不行。还有就是,要是配个整体化油器,把油针拧下来再拧上堵头,再连分体油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找卖你发动机的经销商吧

应该是不行的.找卖你发动机的经销商吧

网友:
雷达模型好像有GMS的滑油器

雷达模型好像有GMS的滑油器

网友(2005-10-20):
这倒是个麻烦问题呀!我千万不要碰到!

网友A(2005-12-31):
用农机胶拌点药棉,在断处包一圈就好啦!我发动机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就用这办法修好的,还蛮好用,你不防试试!(其实好多坏的都能自己修好,多想想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农机胶拌点药棉,在断处包一圈就好啦!我发动机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就用这办法修好的,还蛮好用,你不防试试!(其实好多坏的都能自己修好,多想想办法吧!)

這好像不夠安全吧!畢竟是金屬的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好像不夠安全吧!畢竟是金屬的引擎。

用到现在都还未发现问题,用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