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我的发动机把脉

楼主(2005-09-17):
GMS 32A发动机,因为在家里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拿出来启动,不知道怎么搞的,风门一推到3/1以上就要熄火.这是怎么回事啊?调主油镇也没有用.反正知道飞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是主油针的2-2.5圈的样子.另外用的燃料估计蓖麻油的含量在25%-30%之间,请大虾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GMS 32A发动机,因为在家里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拿出来启动,不知道怎么搞的,风门一推到3/1以上就要熄火.这是怎么回事啊?调主油镇也没有用.反正知道飞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是主油针的2-2.5圈的样子.另外用的燃料估计蓖麻油 ...

1、用油把化油器的进油的管道冲一冲;
2、最好把发动机分解后清洗一次;
3、你是用的自配油?蓖麻油比例是不是太高了。
总之,我的感觉是贫油。

网友:
恭喜你,把脉结果是你的发动机有喜了!

网友:
是不是淹死了?

楼主:
呵呵,有喜了是什么?

网友:
把主油针拧下来,用一牙签捅进去捻几下,拔出来后在堵住排气口,再用启动器转几下儿,让燃油冲一下儿,再把油针拧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有喜了是什么?

给你添个小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添个小发动机!

::::::

网友:
是化油器气密性差了,吸不上油.换密封垫.我给别人处理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