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失控

楼主(2005-09-17):
今天下午去飞飞机,飞了大约10分中以后,在一次准备降落的过程中,只听见手中的JR MAX-66“滴”的想了一声,飞机便失去了控制,无论怎么摇动手中的控制干,飞机也不动,更别提控制恢复了。过了几秒中,遥控有恢复正常,可是此时飞机难免遇难。当时显示电池电压10.1V,发射制PCM,用的是R770PCM接收机,JR4N1100MAH的电池,一切正常。。。。。。。。。。回家后仔细检查,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也未见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奇怪的响声。。。。。。。。
为什么设备会突然响一声,接而失控那么几秒呢???请大家指教,真怕日后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MAX有受干扰报警的吗?受干扰我也想过,可是就是不懂为什么遥控器会发出一声警报

网友:
滴?打到什么开关?

网友:
我的max 66最近一次失控是先滴、滴、滴……报警,然后没电了。。。。

网友:
9xii 失控会报警吗?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这一路接触不良?

楼主:
不清楚,但是我想电池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一切正常,用得很好,不过昨天那一声也不能确定是遥控发出,我手机的短信铃声有点类似。哎,麻烦。。。。。。。。。。

网友A:
看情况是电路瞬间中断又恢复,可能是电池扣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是电路瞬间中断又恢复,可能是电池扣接触不良的原因。

正解!!我也碰到过。JR的控开机的那一声“嘀”就是你中间听到的那一声了。单片机系统载入要几秒时间。正常。检查你的遥控供电部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幸亏不是设备程序问题,只是接触,一定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