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换成B28了

楼主(2005-09-17):
原配的电机不行了,换成了B28的电机,果然比原配的爽多了,动力足,温度也低,不过现在悬停电流7A,还得继续调整,争取调到6.5A以内
另外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桨距曲线设成50%,60%,70%,80%,90%,机机飞到1m左右高度的时候,尾桨提供的反扭力就不够了,打转.
但是桨距曲线设成50%,55%,60%,65%,70%,飞得很高尾桨的反扭力也够.难道相同的高度不同的桨距需要的反扭力是不同的吗?

网友:
请问换的哪种B28电机?

网友:
我的B28悬停一个电池,25分钟断续,电机温度达70,油门约80-85%,原来B20 90.连续2分钟挂了.
总重630G,

楼主:
就是商城A&G套装那套里的电机,一块电池连续飞下来,温度在90-100度,原配电机在200度以上,感觉温度还是偏高.
不过原配的电调似乎和该电机不太兼容,偶尔会有断电现象,准备把assan电调换上试试

网友:
关注ing。
楼主飞的什么飞机?用说多少T的齿轮。
A&G里的电机温度有这么高吗?我36#的原装无刷最多也只是达到80度,我用红外测温仪测的。

楼主:
我飞的是zoom400,已经升级皮带件。
我测过悬停电流,7A左右,我现在也只会悬停。我也是用红外测温仪测的,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烫。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多少T的主齿轮?

楼主:
11T,亚托450的齿轮

网友:
不是应该13T的吗?

加了散热片了不///

楼主:
没加散热片,明天试试13T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相同的高度不同的桨距需要的反扭力是不同的吗?

这个问题已经想通,因为桨距小了,飞到相同的高度需要的转数大了,尾桨的转数也相应增大,就可以提供更大的反扭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散热片,明天试试13T的

楼主,别忘了把结果告诉我们,我正想买这个套装呢。

网友:
我有矢控问题,现搞定.
1.天线远离金属脚架.
2.加滤波环(纳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T,亚托450的齿轮

不是吧?450的齿轮模数和ZOMM400的大齿不一样哦,真的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450的齿轮模数和ZOMM400的大齿不一样哦,真的能用吗?

能用.
今天把Assan的电调换上了,飞行中断电的问题没有了,果然是原配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温度呢?还是偏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呢?还是偏高吗?

今天才飞了一会,尾桨变距的地方就坏了,没测成温度

网友:
期待 你的飞行报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商城A&G套装那套里的电机,一块电池连续飞下来,温度在90-100度,原配电机在200度以上,感觉温度还是偏高.
不过原配的电调似乎和该电机不太兼容,偶尔会有断电现象,准备把assan电调换上试试

200度是什么概念,漆包线的漆过会掉,你说的是不是200华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度是什么概念,漆包线的漆过会掉,你说的是不是200华试度

我说的是摄氏度,所以我原来的电机已经报废,应该就是温度太高造成的.

今天试了b28电机配13T,飞起来更烫了,最高一次达到115度,后来把桨距调小,温度有所下降,保持在110度以内.
机机看来是没有调好,或者轴承已经老化,阻力很大,手用力拨一下大桨也转不了几圈,可惜今天没测悬停电流

网友:
ZOOM400的电机原配的是多少T的齿轮啊?好象是10T的啊~怎么都说是13T的??????????

网友:
电机的小齿齿数越多,电流和温度将越大,动力当然也会更好。要看自己的取舍了,不会兼得的。

楼主:
准备换回11T了,对我来说,11T足够了

楼主:
今天调机碰到件怪事,就是推油门电机反转了,开始还以为电调防反启动没成功,又推了几次,还是反转,纳闷半天,实在想不出什么时候换过电机线,后来把电池拔了再插上就好了,看来Assan电调还是有bug啊

楼主:
晚上加了点润滑油,悬停电流终于突破7A,达到6.8A了,不过感觉加润滑油后就被套牢,以后都得加了

楼主:
Assan电调的确有bug,这儿有位dx比我的情况更严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6988&extra=page%3D1

网友:
干扰原因.天线不能靠近天线,加滤波环.

楼主:
不是干扰的原因.再怎么干扰,电调总不能让电机反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的电机不行了,换成了B28的电机,果然比原配的爽多了,动力足,温度也低,不过现在悬停电流7A,还得继续调整,争取调到6.5A以内
另外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桨距曲线设成50%,60%,70%,80%,90%,机机飞到1m左右高度的 ...

和高度没关系和你的桨距曲线有关系,油门曲线设定?GYRO多少?

网友:
看来要飞好超过600克的机机,无刷电机的最大功率要上到250W。B28-35的最大输出功率有230W,但是因为自重太大,还是略显不足!

目前只有亚拓的420LF外传子无刷比较合适,功率大(290W)重量轻(64克),除了价格太高!!

另外,希望商城能给一份不同KV值电机搭配多少T齿轮的表格,这样初学者能有个参考。

网友:
EMI很容易改MCU寄存器的内容和相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