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H艇处航真倒霉,问题一大堆.

楼主(2005-09-17):
刚做好的船,550电机,9.6V3000MH电池,TP-M3R双向200A调速器,34的浆,船下水后滑行不起来,船尾根本无水花,跑了3分钟就不动了,捞起来一看,好家伙电机线全烧化了粘在一起短路了!真见鬼了,双向调速是不是不能反向长时间全速?盼高手指教?

网友:
问题多呢,慢慢他调吧

网友A:
我估计是电极负荷太大,转速上不去,你换个大力矩电机,小浆试试

网友:
真巧。我今天也去试H了,一会上些照片,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也糟糕一些
哈哈,大家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电极负荷太大,转速上不去,你换个大力矩电机,小浆试试

    直径34的浆550电机用还大吗?

网友:
我的桨是36的呢,电机是华迈的N400,我的估计更大

网友:
看了你的模糊的照片,感觉是你的船本身的问题。按理说550电机、9.6V、34的浆应该是不错的搭配,能不能上点清楚点的船底和船尾的图片,以便找到问题。

网友:
是电动机的问题:550级电机也有好多种规格,估计你选到了高转速小扭矩的,换一个规格就可以了,到马布其的网站去查查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