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一些小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05-09-18):
尾旋翼是皮带传动系统的好,还是尾旋翼轴传动系统的好?为什么?(我个人感觉好像轴的要好,皮带有种会断掉的感觉)

还有:PIT及PLT参数,这两个参数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还还有:亚拓原厂无刷电机(420LF3200)和无刷电调(25A)的搭配配置高,还是 40A无刷电调、B20无刷马达的配置高?

谢谢了!我很想知道这些,因为最近要买电直了~!
对小神蜓#35(无刷的)比较感兴趣~!但是好像T-REX450XL(CDE) 更上档次.

这是:小神蜓#35-国产Zoom 400(无刷马达+锂电版)

这是:T-REX450XL(CDE) 3D电直(CCPM斜盘,散件,含无刷电机/电调)

网友:
这可不只是档次的问题哟

楼主:
少将~~~能告诉我帖子中的问题吗?多谢了~~还有如果一个450XL整机配出来,要多少钱?400X呢?

网友:
买35#还不如买36#更好,用齿轮传动的机子你用过之后你就知道烦了!电机和电调当然是亚托的更好,以后升级只要买亚托空机就可以了,要是你用B2040的话你要注意好电机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