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T9CHP

楼主(2005-09-18):
居然安装什么电池都报告电力不足,
再有就是无法调整飞机的模式,8架飞机都是直升机的?
求各位老鸟赐教

网友:
默认是直升机模式,需要你自己在飞机类型中调整的,去看看说明书,低电压报警的话,呵呵,估计有问题,要不就是你把全部的报警声全当做低电压报警,要知道有些不是针对电压的报警声

网友:
只要到8.4V就报警,你给原装的电池充好电以后仔试试看。
多看说明书,里面写的很详细怎么改变飞机模式。

楼主:
看几便都没有找到改变飞机模式的,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you have to go `parameter' manu to choose `acro' for airplane use
(sorry i can't type chine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have to go `parameter' manu to choose `acro' for airplane use
(sorry i can't type chinese)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