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兄请进!为什么我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5-09-18):
为什么我的无刷电机飞翼龙运动机明显动力不够,转速没有有刷480电机快!我的无刷电机型号为Tower Pro 外转子无刷马达BM2410-12(星形) ,用的是翼龙原装浆和9。6伏翼龙原装氢电,到底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猫搞有刷的
这个应当问我
我买了这么久的无刷电机没人知道么
呵呵
2410-12星型接法 kv是970的 11V驱1047电流只有3。7A功率不到40W,你用9。6V驱翼龙7032浆电流2A多一点20W都不到,滑翔机都吃力
你可以在我这里买2410-12三角形接法kv1530的,用11V锂电直驱7060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看看我的翼龙,呵呵超级BT的
或者自己改接线,把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型接法就变成kv1530了,翼龙9。6V镍氢电压太低,需要的化我这里有2300ma的11。1V锂电池组200元飞翼龙飞到你累死,或者ele的电池组我这里也有售

楼主:
如何联系

引用 网友A:
猫搞有刷的
这个应当问我
我买了这么久的无刷电机没人知道么
呵呵
2410-12星型接法 kv是970的 11V驱1047电流只有3。7A功率不到40W,你用9。6V驱翼龙7032浆电流2A多一点20W都不到,滑翔机都吃力
你可以在我这 ...

网友:
你只用把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KV1530,飞翼龙用8040 或8060电流在10A以下

楼主:
dangerxue 请进

如何联系?Tower Pro 外转子无刷马达BM2410-12(星形) 能飞3D吗?难道这种无刷电机不好是鸡肋?你的三角形接法电机在11。1伏下驱1047浆功率能超过40W吗?发热量大吗?能飞3D吗?星行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外转子输出40W的功率太轻松了吧?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
QQ  107095071
大家可以交流

网友B:
B2410-12出厂的时候就有三角和星型的。
三角接法是给1047用的,3个锂电的话电流13-15A。
星型的就是给1147或者更大的,例如APC12*3.8SF用的,3个锂电时候就只有6-7A。
飞翼龙基本上这2个电机不是很合适。
建议使用B2408-21。
如果三角12T的,要飞也不是不可以,用8*6的桨2支,装十字,然后3个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B2410-12出厂的时候就有三角和星型的。
三角接法是给1047用的,3个锂电的话电流13-15A。
星型的就是给1147或者更大的,例如APC12*3.8SF用的,3个锂电时候就只有6-7A。
飞翼龙基本上这2个电机不是很合适。
建议 ...

楼主:
再试!

今天没事找了一个飞橡筋动力飞机的螺旋桨,此浆大概有8*?大螺距、浆的翼面比较大,扩了孔径为3毫米装到电机上,接上9。6伏氢电上试机,感觉动力是原来的两倍!明天准备试飞不知像此类橡筋动力飞机螺旋桨再大一点装上去效果如何,准备一试

网友C:
翼龙上能装吗?

楼主:
就是我的翼龙运动机!

引用 网友C:
翼龙上能装吗?

我的电机安装位置比原来抬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