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6V-25W-放电20分钟以上-重量低于500克的电池

楼主(2005-09-18):
如题,希望是
1.充电电池
2.重量越轻越好
3.电压稳定

请大家帮忙,给个参考!

网友:
你的要求用锂电100多克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希望是
1.充电电池
2.重量越轻越好
3.电压稳定

请大家帮忙,给个参考!

我需要6V-25W-放电20分钟以上-重量低于500克的电池
符合你要的这种电池是很多的,电池的容量超过2000mAh.均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根据的你的功率和电压可以知道你的要的电池放电电流只有4-5A.容量超过2000mAh的电池只需要2-3C的放电电流就可以了.而电力电池最少都可以达到15C放电的.还有你的重量是500g.相当于每节电池的重量只要小于100g/节,这样的电池真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6V-25W-放电20分钟以上-重量低于500克的电池
符合你要的这种电池是很多的,电池的容量超过2000mAh.均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根据的你的功率和电压可以知道你的要的电池放电电流只有4-5A.容量超 ...

这位兄弟说得很对, 很专业. 象我这里的锂聚合物电池很多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