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解决球头须位

楼主(2005-09-18):
用什么方法解决球头须位

网友:
换全部的球头和球头扣~

网友:
什么飞机啊?450可以用楼上的方法解决啊

网友A:
如果是重新买球头换的话,楼主可能就不用出来请教啦,呵呵!
我也顺便请教大家,有其他方便实用的法子吗?

网友B:
我有妙计一招,现传授于你。嘿嘿!

电镀铜!

方法是
1.把硫酸铜晶体溶解在水里
2.准备一个12V的直流电源
3.将电源负极接到球头上
4.将电源正极放到水里
5.将连接了负极的球头也放到水里,距离电极之间的距离,不要太近,否则会影响镀效果。

过不了几分钟,球头就会镀上铜,厚度增大。虚位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妙计一招,现传授于你。嘿嘿!

电镀铜!

方法是
1.把硫酸铜晶体溶解在水里
2.准备一个12V的直流电源
3.将电源负极接到球头上
4.将电源正极放到水里
5.将连接了负极的球头也放到水里,距离电极之间 ...

要是球头也是塑料的呢?

网友:
就换球头(雷虎),紧的话用球头刀扩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妙计一招,现传授于你。嘿嘿!

电镀铜!

方法是
1.把硫酸铜晶体溶解在水里
2.准备一个12V的直流电源
3.将电源负极接到球头上
4.将电源正极放到水里
5.将连接了负极的球头也放到水里,距离电极之间 ...

但度上的铜很快会磨损掉,可以找电镀厂度铬

网友:
那还不如换了!把豆腐加工成肉,划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重新买球头换的话,楼主可能就不用出来请教啦,呵呵!
我也顺便请教大家,有其他方便实用的法子吗?

你的450装号了吗?我的刚装好,还没调 最近忙又回芜湖拉,等我到合肥时再找你出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450装号了吗?我的刚装好,还没调 最近忙又回芜湖拉,等我到合肥时再找你出来好好研究研究

您也飞450?
有空带来合肥一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