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遥控部分怎么配?

楼主(2005-09-18):
我买了450XL PPCM版的,我一直在选遥控部分发愁。我想买9X的,但听人家说JR的接收机不好配,(原配的接收机装不下吗?)请大家给个见意。
另外问一下。为什么控制尾翼的要用6g的小舵机?9g的不行吗?

网友A:
我的就是jr的接受机,放在450里面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jr的接受机,放在450里面正好!

楼上的仁兄说的是原配的标准接收机吗?
晕,为什么别人告诉我说450的那配超小型接收机???

网友:
原配649pcm接受机!

楼主:
麻烦楼上的大哥说详细一点,我是新手。你说型号我不懂。这么说吧,如果我就买9X的了,原配的接收能不能装上????

网友:
可以,最好用原装的

网友B:
9X原配的是R900S
完全可以放在机身里面
不过要竖着放在机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9X原配的是R900S
完全可以放在机身里面
不过要竖着放在机身中

我的694s就是竖起放起的 剪掉飞机大架尾部放上接受才更好

网友:
649可以正合适放在肚子里啊?楼上的兄弟为什么要剪?

网友:
我的694s 包了泡沫 大了点 所以剪了 这样避震好一点

楼主:
原配的舵机是装不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的舵机是装不上了吧?

当然不行了 要9克的舵机

网友:
我的是9X2,原配R900S
装在后半部的肚子,竖立放置正好!

网友:
我用飞高8通照飞,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