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简单充电电路图可以吗?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5-09-18):
(无正文)

楼主:
全新无外壳电源15元买的(电脑用电源)应该是开关电源吧,电子市场买的。

楼主:
主要是想加个指示灯,好知道它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应在317的输入端串一个电阻,可以限制充电的最大电流,以免损坏电池。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B:
这个电路我做过,可以用,很安全,就是芯片发热有点大。

楼主:
我把那放在风扇旁边,不怕热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