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电池如何焊效果最好?

楼主(2005-09-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认为T型焊是目前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简单,买瓶焊锡膏!立马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买瓶焊锡膏!立马搞定!

正极是铝片,焊锡膏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T型焊啊?具体如何操作

这是自己加工的焊头,像个扁榔头。特点是焊头储热量大,接触面积大,上锡均匀,被焊接的电池同时加热一次焊接完成。操作时焊接面先进行上锡,被焊接的电池焊接面相对放在V型稳定支架上,待烙铁加热后置于焊接面之间推紧电池片刻,抽掉烙铁即成。

网友:
T型焊有没有产品销售?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另外焊接电池的铜片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极是铝片,焊锡膏搞不定的!

---------------
你用什么办法把铜片焊在正极的吕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