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买这配件在什么地方买。

楼主(2005-09-18):
就是这车的主齿轮。。。我不注意。。把齿轮给少了。。。大家知道的朋友能给我说说吗???????主齿轮的齿轮数是41齿。。
谢谢大家。。可能我要过段时间才能上网。。。。。。谢谢。。。。。。。。。。。

网友A:
广东奥迪玩具公司有卖车模配件的

网友A:
邮 购 价 目 表,网站:
http://www.achieve-auldey.com/bbs/b_kantie.asp?tiezi=561
型 号 名 称 邮购价
雷霆222系列(1/10)
222001 奔驰(蓝色) 450.00
222002 林宝坚尼(黄色) 450.00
222003 丰田(红色) 450.00
222004 保时捷(白色) 450.00
222005 道奇(黄色) 306.00
222006 富士(蓝色) 306.00
222007 日产(红色) 306.00
1/10雷霆配件
201001 马达 23.00
201003 避撞板 5.00
201004 7.2V600MAH电池组 41.00
201005 7.2V电池组专用充电器 45.00
201006 奔驰车壳 136.00
201007 林宝坚尼车壳 136.00
201008 丰田车壳 136.00
201009 保时捷车壳 136.00
201010 底盘 14.00
201011 有纹轮胎 14.00
201012 无纹轮胎 14.00
201013 五幅轮毂 9.00
201014 十幅轮毂 9.00
201015 M3防滑螺母 7.00
201016 M4防滑螺母 7.00
201017 大齿轮(传动) 3.00
201018 差速滚珠(用于差速器) 3.00
201019 压力轴承 11.00
201022 前轮轴承 23.00
201023 后轮轴承 18.00
201024 舵机缓冲摇臂 5.00
201025 球头 9.00
201026 连杆头 7.00
201027 高强度底盘 45.00
201030 差速润滑脂套件 2.00
201031 道奇车壳 136.00
201032 富士车壳 136.00
201033 日产车壳 136.00
201034 筒形路标 9.00
201035 圆形路标 18.00
201036 540猛龙马达 50.00
201037 内胎(硬) 14.00
201038 内胎(软) 14.00
201039 1200MAH电池组 74.00
201040 1800mAh充电电池组 95.00
201252 MC380A电子调速器 105.00
201253 MC540A电子调速器 122.00
201301 L&T数字比例遥控设备 252.00
201305 MC540B电子调速器 126.00
雷霆223系列(1/24)
223010 奔驰(黑色) 311.00
223020 道奇(蓝色) 311.00
223030 奥迪(红色) 311.00
223040 三菱(黄色) 311.00
223050 保时捷(银色) 311.00
223060 本田(蓝色) 311.00
1/24雷霆配件
204001 车体替换配件 18.00
204002 驱动电机 23.00
204003 滚珠差速器 41.00
204004 晶体 16.00
204005 五金件替换配件 9.00
204006 滚珠轴承 45.00
204007 齿轮配件 6.00
204008 易损配件 6.00
204009 专用螺丝 5.00
204010 车轮配件 7.00
204011 轮胎配件 23.00
204012 路标 5.00
204013 纤维"X"板 59.00
204014 奔驰车壳 27.00
204015 道奇车壳 27.00
204016 奥迪车壳 27.00
204017 三菱车壳 27.00
204018 本田车壳 27.00
204019 保时捷车壳 27.00
204029 雷霆二代线路板 80.00
KA系列模型飞机
851203 KA201V小天鹅电动遥控模型飞机 200.00
854103-2 小飞侠(红色) 47.00
854103-4 小飞侠(黄色) 47.00
854103-6 小飞侠(蓝色) 47.00
KA201系列配件
891003 KA201机载镍氢电池6V*180mAH 32.00
891010 KA201螺旋桨 1.00
891011 KA201机身尾管 13.00
891016 KA201机身前段 13.00
891028 KA201V型尾翼托架 11.00
891029 KA201V型尾翼 11.00

楼主:
不会把?????????我荤了。。我玩个奥迪的1/10的雷霆车哦。我看主齿轮很单薄的。。我怕是。。装上去。。跑出去50米就没有就少齿了。。。。
你们不可能叫我去买这个把???还有就是。。。齿很细。我那的齿轮比这个粗多了。。。。还有中间是 圆的。。但我这车上的是四边型的。。装也装不上去。。。

网友B:
去模型店买啊 找找存货的

网友C:
这车以前我也有,是雷虎99年的款式,配件已经很少,试试去RCFANS求购吧,那里应该会有人有

楼主:
在什么地方。。能详细点吗?谢谢???在什么网站。。能把网站给我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