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海博星加电池

楼主(2005-09-18):
觉得海博星电池容量小了,还没完过瘾就没电了,加上一组用18650(1500mah)三并二串的锂电池,玩得我手酸还有电力。

楼主:
后面的接口是方便充电的!

网友:
加上一组用18650(1500mah)三并二串的锂电池

一共是6节18650电池吗?是和原配的电池一起使用吗?

楼主:
是6节,并在一起用,只用锂电放电倍数不够,电池要发热、鼓包!

网友:
楼主玩的避振都压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一组用18650(1500mah)三并二串的锂电池

小声的问一个很菜的问题:什么叫三并二串??请happylose请指一下

楼主:
就是6支电池,每3支并联在一起,再串联在一起,这样电压是7.2伏,容量是3x1500mah!

网友:
你应该先说清楚,你的电压是3.6V 的,不然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6支电池,每3支并联在一起,再串联在一起,这样电压是7.2伏,容量是3x1500mah!

有点明白了,用6个标准18650电池(3.6v 1500mah),3个一组并联在一起变成了3.6v 4500mah。再两个串联在一起变成了7.2v 4500mah。把这个7.2v 4500mah的电池组与海博星原来的7.2v电池并联。就可以了,是吧?
牛啊回去马上试试

楼主:
你可以用4只,我觉得6支有点重了!

楼主:
还有,充电时要小心,锂电很怕过冲的!

网友(2006-01-10):
引用 楼主:
还有,充电时要小心,锂电很怕过冲的!

过放也很可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明白了,用6个标准18650电池(3.6v 1500mah),3个一组并联在一起变成了3.6v 4500mah。再两个串联在一起变成了7.2v 4500mah。把这个7.2v 4500mah的电池组与海博星原来的7.2v电池并联。就可以了,是吧?
牛啊 ...

个人理解, 有个小地方可能可以修正一下.

锂聚合物电池, 一片 3.7V, 二串 7.4V, 三串 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