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海博星肢解~~~~~~~~~~~~~[多图]

楼主(2005-09-18):
拆开清洗

策划自己加工金属车架中...

400元买这一堆东西,值了!

网友:
楼住的车真新啊!我的车垃圾的不的了!全是草和沙子!

楼主:
车就是在SFL那买的,因为脏了所以拆开洗了一遍,所以新了啊

其实底盘早都刮花了

网友:
我的底盘上加了块铁皮!

楼主:
模型买来不拆能算玩模型吗?哈哈

拆装模型也有着极大的乐趣啊

真要升级,可改的东西太多...

网友:
我的三个轮毂都已经开的有裂缝了。其中的两个已经接近报废!

楼主:
楼上的,我的车就是在SFL那里邮购的,你是那的斑竹吧

玩吧,等车快玩烂了,在买辆空车也不贵

什么时候海博星的配件才能供应啊,郁闷

楼主:
刚买了哈尔滨轴承的滚珠轴承,替换了原来的塑料轴承,5X12=60元,心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买来不拆能算玩模型吗?哈哈

拆装模型也有着极大的乐趣啊

真要升级,可改的东西太多...
所言极是啊!我的所有模型都被我拆过!还是彻底的拆!连舵机都不放过!但没一件是被我拆坏过的!

楼主:
哎,拆了一次,结果固定马达的一个螺丝太紧,被我拧花了,结果只能暴力拆解,原来有三对固定电机的孔,结果只剩下一对了,但是用这一对孔固定电机后,电机齿轮与传动齿轮之间的间隙就大了,基本上只有边缘接触,结果可想而知,在几次负荷较大的跑车后(砖头堆上跑),传动齿轮基本上被磨下去了,郁闷!

解决方法只有换车架或者更换原电机上的铜齿,直径大两MM估计差不多,当然,磨平了的那个传动齿轮也是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