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烧了,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2005-09-18):
蓝箭的BlueArrow PP-10A电子
调速器
,最大电流:10A,控制方式:单片机,调制频率:2.8kHz
自动截断电压:4.2V(适用于5~8颗镍氢
电池
)。我用2节锂电,调到最大时,电调烫手,再试的时候就烧了,哪位高手会修的,能帮帮忙免费修一下嘛,我负责运费和元件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MOSFET坏了吧,你把它换了就行了。
市场上可以弄到手的。控制电路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B:
用二楼的办法即可,MOSFET可以从坏电脑主板上拆

网友A:
它的MOSFET即然是烧了,肯定是电流大了吧,
我觉得应该搞一个大一点的,电脑上的够不够我就不知道了。
还没有试过。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修好了,是二级管烧了,换了一个大的

网友C(2005-11-09):
二级管烧? SS14
选个大点的

网友D:
"蓝箭的BlueArrow PP-10A电子调速器",在那里有买啊?

楼主:
5imx就有啊,我就是在这买的

网友E:
我的ESKY4合1尾机调速器也坏了
通电后,现在尾电机只能以低速运转,加多大油门都是一样的速度,但是用左右舵控制可以加速转。各位老大,请问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