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得奇怪!!

楼主(2005-09-18):
最近摔过3次机,315木桨居然没有怎么摔坏!!!
第一次摔,翻滚后高度下降,树木挡住视线,却只摔坏脚架。修平齐脚架,立即可以飞。
第二次摔,6米高的地方,电调发烫,断电摔下,没有损伤!!!!搬正副翼,立即可以飞。
第三次摔,不太熟悉左横滚,摔下来,只摔坏大桨夹。
结论: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收油门,损失会很小。
亚拓直升机真tm的经摔

网友A:
结论: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收油门,损失会很小。

我觉得楼主的已经是全金属件了?所以如果大桨没损失就不会有太大损失了。

不过你飞3D应该是idle1模式吧?(这个模式我还没用过,刚刚练习悬停)好像油门最低也不是0%?是不是应该切换到普通模式,收油门(不过紧急情况反映不过来)? 周末一个朋友就是idle1模式摔下来,油门最低还在地方打滚,大齿都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已经是全金属件了?所以如果大桨没损失就不会有太大损失了。

不过你飞3D应该是idle1模式吧?(这个模式我还没用过,刚刚练习悬停)好像油门最低也不是0%?是不是应该切换到普通模式,收油门( ...

你说得没错,要先切换回正常模式,再收油门
动作要快,我以前就扫过一次大齿着过一回,动作就会快了。

网友B:
把遥控器的熄火开关设好,摔机时及时拨动,能比较好保护主齿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遥控器的熄火开关设好,摔机时及时拨动,能比较好保护主齿等零件

好办法只是怕飞的时候不注意碰到开关,所以没有设定

网友:
运气好 每次我摔机 大桨必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已经是全金属件了?所以如果大桨没损失就不会有太大损失了。

不过你飞3D应该是idle1模式吧?(这个模式我还没用过,刚刚练习悬停)好像油门最低也不是0%?是不是应该切换到普通模式,收油门( ...

那个人是我,当时还奇怪,以为失控了,拨开关还不太熟练,

有老王帮着修,也不担心摔了。连续保持每周一摔记录

本次摔机损失,脚架断了,尾管弯了,主轴弯了(这两个老王帮着敲回来了),横轴弯了(换掉),大齿扫了(换掉),尾桨折了(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次摔机损失,脚架断了,尾管弯了,主轴弯了(这两个老王帮着敲回来 ...

该把你手(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