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向节

楼主(2005-09-19):
其实做船模的话会有根很长的传动轴要使用到万向节,所以我用过现在的火机头来做感觉还不错!

网友:
火机头哪个部位?上个图看看好吗

楼主:
Flash: http://D:\\我的图片\\图片

网友:
楼主,你对URL地址理解有误...

网友:
楼主我帮你贴,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对,就是这样.不过有一个十字轴的,还有四个小圈作为定位的

网友:
这个做法接近实际的十字轴万向节,但做起来太麻烦了。

用一根软管(比如橡胶管)把两根轴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不但简单而且振动会比较小,不大会出现十字轴的那种卡滞现象。
当然,夹角不能太大,转速也不能过高。但一般船模上用是足够了。
这个实际是弹性轴连器的简易做法。

网友:
如果功率小的话,用圆珠笔里面的小弹簧连接也可以。

网友(2005-11-10):
都是好办法,谢了

楼主:
不过有一点要认明一下,这个万向节所传动的力是有限的,过大的扭力就会坏掉

网友:
十字轴是不等速的,所以单个使用的时候会容易发生卡滞现象。汽车上全都是配对使用的。其实模型车上常用的狗骨结构就很好用了。结构简单,也能够承受大的扭力。

网友A:
对阿,力量一大就会松掉的,建议还是用专业点的,安全可靠,效率也高

网友(2005-12-26):
引用 网友A:
对阿,力量一大就会松掉的,建议还是用专业点的,安全可靠,效率也高

网友B(2006-07-10):
对,不一定非要用万向节,用别的东西一样可以代替的,楼上讲的用弹簧就可以

网友C:
也可以用自行车的刹车线做根软轴也可以的 已经有好多产品都在应用 而且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