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陀螺仪的新问题

楼主(2005-09-19):
最近悬停有了些进步,悬停一次留空时间能有4,5分钟了,就发现亚拓飞着飞着尾巴开始缓慢的往左飘移,刚起飞的时候没这样,飞一小会儿就有了,原来以为侧风的问题,后来发现不是,只要落地,重新接电池,重新自检就又好了,听高手说是亚拓陀螺仪温度改变引起的,大家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此问题!
我是在飞行中拨一下微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悬停有了些进步,悬停一次留空时间能有4,5分钟了,就发现亚拓飞着飞着尾巴开始缓慢的往左飘移,刚起飞的时候没这样,飞一小会儿就有了,原来以为侧风的问题,后来 ...

通常這種情況是由尾舵機所引起,陀螺儀只要有在工作基本上就算是正常,只差調整感度!
建議換個尾舵機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這種情況是由尾舵機所引起,陀螺儀只要有在工作基本上就算是正常,只差調整感度!
建議換個尾舵機試試!!

版主太护亚拓的短了!一般网站的版主都这样,5imx的也是!
这个毛病我早就发现了,的确是陀螺仪的问题,受温度,电压影响比较大,用一段时间中立点就开始偏移!
而同样情况下,futaba240,401从来没有出现过!
你说这是谁的问题?!

网友C:
上次我也遇到个奇怪的事情 我用木桨401锁尾很好 风都吹不歪 换了xl的325原配大桨 尾巴右漂移 回头在上325原配试一下

网友:
敢于承认,努力改正才能取得大家的长久信任..越抹越黑

楼主:
不过我目前只飞悬停,这个问题感觉不大,发现这个问题,也不会影响控制,移动很缓慢,偶尔打打尾舵就好,要不就落下,重新插电自检一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尾巴还是稳稳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尾舵的问题,应该是温度和电压的问题,要不为什么重新自检以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也遇到个奇怪的事情 我用木桨401锁尾很好 风都吹不歪 换了xl的325原配大桨 尾巴右漂移 回头在上325原配试一下

还有个问题 我换的是志建航模提供的加长皮带 比亚托原厂的397齿多了405齿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太护亚拓的短了!一般网站的版主都这样,5imx的也是!
这个毛病我早就发现了,的确是陀螺仪的问题,受温度,电压影响比较大,用一段时间中立点就开始偏移!
而同样情况下,futaba240,401从来没有出现过! ...

在5IMX就怕有這樣的聲音出現.所以回覆所有的問題也都是以兩年多組裝/調機/維修兩百多台的實際經驗作為基礎點,我的經驗不一定是對,但也沒必要扣一個大帽子給我戴上,我可承擔不起!
每個模友的思維觀念不同,回覆只是為了提供解決方法給大家參考,您可以當耳邊風,您可以提供更好的處理方式來幫模友解決現階段的問題(我也還在學習,也希望能從您提供的方法吸收經驗),相信模友會心存感激!
我用的也是GY-401,因從初學到現在練3D,也已兩年多,之間因摔機後尾舵機出現的狀況就連樓主說的情況都發生過,我的經驗告訴我,遇到問題需找出真正的問題並解決問題,也增加了自己的經驗值,讓自己在這方面的領域不斷的成長
以上是我個人的觀點,特別強調,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D:
根据我个人的飞行经验,锁尾不良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尾驱动齿轮轴轴承损坏,尾桨轴轴承损坏,尾桨安装不良,尾桨平衡不良,变距杆不顺畅,变距控制杆间隙大,皮带轮打滑,皮带扫齿等等问题都会造成锁尾不良,陀螺是有温度漂移的问题,还有电压改变也会偏移,但一般影响不大,微调后一般都可以解决。个人建议:“在没有查到问题的真正原因前,请保持沉默。”还有最好对事不对人比较妥当。
至于亚拓的9X,6g舵机我都保留意见。
9X舵机容易在使用很短时间后跳舵!拆开后在中点电位器喷点电器清洁剂立即解决。
6g舵机外壳材质太差,安装要非常小心,但还是容易碎裂。

网友:
我不是在跟斑竹扣帽子,没必要的,大家都是爱好者!
至少在亚拓rce500陀螺仪上面,我是用过才敢说出感受:问题的确存在,240我倒是从来没有出过这个问题,至于说摔机之后,有没有伤及陀螺仪导致问题发生,谁都说不准!但幸运的是我的倒是没有摔出问题过!
说白了,我只是提供给楼主我的使用感受以供参考,我也没有反对rce500不好,相反,除了这个问题,我感觉rce500还是相当不错,在以前我的帖子中也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个人的飞行经验,锁尾不良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尾驱动齿轮轴轴承损坏,尾桨轴轴承损坏,尾桨安装不良,尾桨平衡不良,变距杆不顺畅,变距控制杆间隙大等等问题都会造成锁尾不良,陀螺是有温度漂移的问题,但一 ...

    就事论事,很简单的例子,我的3dpro用240,一点偏移现象都没有,换上rce500,除了中立点偏移之外,效果非常好!感觉比240锁的还要稳一些!
再强调一点: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使用情况,也希望不要给我扣个大帽子!如果真的要了解清楚别人机器的情况再说话,那我看没有人回复问问题的帖子了,除非亲自跑到机机面前去看过之后才有发言权?!

以上是我亲身使用感受,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个人的飞行经验,锁尾不良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尾驱动齿轮轴轴承损坏,尾桨轴轴承损坏,尾桨安装不良,尾桨平衡不良,变距杆不顺畅,变距控制杆间隙大,皮带轮打滑,皮带扫齿等等问题都会造成锁尾不良,陀螺是 ...

对,咱们只是针对事情讨论,我使用下来还是对RCE-500比较满意的,也建议别人购买的。只是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免得走弯路,毕竟不能所有的产品都买来尝试。即使是陀螺仪的问题,我也说了,我感觉偏移严重的话,重新自检一下就又好了,我的经验是重新自检后,飞个几分钟也不会再有偏移,这样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容易的。 :)

个人感觉好像是刚飞的时候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再有就是休息,但不断电一段时间再飞也容易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太护亚拓的短了!一般网站的版主都这样,5imx的也是!
这个毛病我早就发现了,的确是陀螺仪的问题,受温度,电压影响比较大,用一段时间中立点就开始偏移!
而同样情况下,futaba240,401从来没有出现过! ...

蓝色鸟版主也不是护短 只是针对亚托的陀螺仪发的贴

网友:
我的小龙也有一样的问题,而且不同电池飘移速度还不一样!!!
为了这个尾巴,我上了HS56,也发过贴,后来才搞清楚是中点飘移!
现在的办法是每次开机都调一次中点(SUB TIRM)

网友E:
我调试过的用RCE-500的陀螺仪的飞机不下30-40台
总体感觉RCE-500是一个需要耐心调试的陀螺仪
调试好了他的性能真不比GY 401的差
但是调试不好就会出现中立点漂移的现象
所以个人感觉飞机还是重在调试
楼主可以通过中立点的机械调试将飞机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调试过的用RCE-500的陀螺仪的飞机不下30-40台
总体感觉RCE-500是一个需要耐心调试的陀螺仪
调试好了他的性能真不比GY 401的差
但是调试不好就会出现中立点漂移的现象
所以个人感觉飞机还是重在调试
楼主可 ...

感谢楼主,我再调试看看。我也觉得RCE-500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主,我再调试看看。我也觉得RCE-500是好东西。:)

lese你自己感谢自己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是调试的问题,今天飞我的小三,有点小雨,401感觉就没有上次稳,
感觉有点追尾,但敏度降低就开始飘!所以我觉得陀螺仪这东西很复杂,大家要好好调试才行!

网友:
我有两台ccpm版的亚托,一台是全部升了级的。一台没升。两台都用的是gy401和gws 6克舵机,都出现了楼主所出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尾舵机回不到中立点导至的。借朋友的舵机换了以后就ok了.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尾舵机,最好用hs56。运气不好买两的两个gws 6克舵机都有这问是。一个飞了30多次(每次15分钟),一个飞了20多次。

网友:
怪了,我用401也有这个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