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5-09-19):
云舞者用8.4v950ma充电器内的变压器烧毁,请问该用多大的变压器替换??我急用,谢谢回答

楼主:
我用12v,8w变压器替换,电压只有6v,电路板上只有3个二极管,不知道这算什么电路,{测3个二极管是好的}单独测变压器输出是12v,不知道压降怎么会这么大,应该如何改造,请大家帮我,。(电子知识超级菜)

楼主:
没人答理我吗??请帮帮我吧,求求您了

网友A:
顶楼上的 踩楼下的   偶也来拉

网友:
快说说你的变压器输出端是两个还是三个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楼上的 踩楼下的   偶也来拉

楼主:
两个抽头

网友B:
两个抽头用桥式整流,要用到4颗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抽头用桥式整流,要用到4颗二极管

能给个图吗,最好有元件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图吗,最好有元件数值

就是你拆的那个4个二极管一个2200微法电容的那个电源

网友C:
二极管是整流的,6v是充电时电压,还是空载?如果有旋扭样东西,你用十字螺丝刀旋转试一下,要边测边转,输出空载10.25V

网友D:
我有火鸟的变压器 你要吗

楼主:
12v8w变压器加4个二极管,一个瓷片电容,一个2200uf电解电容,组成一个电源,实测输出电压有16.5v,有点担心会冲坏8.4v1050ma氢电再此感谢流星大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火鸟的变压器 你要吗

我也有7.2v火鸟充电器,,测其输出有10.3v,,不知冲8.4v1050ma是否可行,会不会烧毁火鸟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是整流的,6v是充电时电压,还是空载?如果有旋扭样东西,你用十字螺丝刀旋转试一下,要边测边转,输出空载10.25V

是空载12V....7.2v充电器,空载10.25v,
7.2v火鸟充电器,冲8.4v1050ma不行,电压太低,冲不满

楼主:
没有办法,只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