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了,谁能解决CP2双桨问题,希望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2005-09-19):
CP2呀CP2~~~双桨呀双桨~~~何时才能把你解决掉?!?!?!

昏啊昏~~~CP2的双桨可真是出了名的.这个问题从CP2诞生到现在一直没完全解决,问题到底出在何处也不清楚.希望各位玩家共同讨论讨论,我就不信没有解决掉它的那一天!!!

网友:
调CP2的双桨比调JABO、雷鸟的还要简单。
直接调连接到大桨变距的拉杆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一样。
大桨上不是有一条桨是贴着红色的不干胶嘛,旋转的时候看到的双桨,如果红色在下,螺距大了,把拉杆弄短,反之亦然啦。
调一根拉杆就好了,免得越调越乱。

网友A:
我认为CP2那莫明其妙的双桨极可能是由于桨的木质强度不够造成的。CP2的桨面比较宽大,在油门中位附近的转速又较大,桨的抗扭曲强度不足,由此产生双桨。我换用塑料桨后,很容易就调至理想状态,在3D飞行中反复多次的带动力摔机都没有问题,顶多有时取下连杆拧半圈就行了。而一换回木桨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常常搞得无名火起,要知道我有三对木桨,到手时有两对是全新,而我一次满意的都未试过。仔细观察发现,随机带的木桨的木质要比买配件的好。我手上的六只桨有两只明显的后缘扭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CP2那莫明其妙的双桨极可能是由于桨的木质强度不够造成的。CP2的桨面比较宽大,在油门中位附近的转速又较大,桨的抗扭曲强度不足,由此产生双桨。我换用塑料桨后,很容易就调至理想状态,在3D飞行中反复多次 ...

难道木桨强度还不如塑料桨???

网友:
找一个亚拓ABS桨与E-SKY木桨比一比就知道了

楼主:
这可不是2、3楼说的那么简单,若是这样就好了。

玩过CP2的都知道,CP2一推油门,双桨有时红的在上,蓝的在下,可打一下左舵或右舵,回中时变成蓝的在上,红的在下了,再晃动几下,可能又没有了!而且有时低油门有,高油门没有,正螺距没有,负螺距又有!真是怎么也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木桨强度还不如塑料桨???

莫非是木桨重,离心力大,ABS桨轻,离心力小???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连接大桨夹的横轴间有间隙以至桨可以沿轴向移动导致两桨重心移动,再有它的旋头结构好像虚位大较材质较软的桨非常难调调好后也许晃动下又变了,唉确实难调!

楼主:
楼上说的第一条我注意到了!我还刻意将横轴磨短些,可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我甚至想到换FLYING FOX的头,可ELE的说换不了,呵呵~

楼主:
我认为这种问题ESKY也应该负有责任!

厂家要保证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的嘛!!!

强烈要求ESKY找出CP2双桨的原因,并制定解决方案,例如推出改良件什么的,最好能免费更换

网友:
说明书上好像有横轴定位销,也许考虑横轴开孔后强度取消了吧!BU不过现在我用老的家宝平凸桨根部很结实的那总情况好多了,用3D桨双桨没有但效率太低,现在想改ESKY的户外桨试试应该还是和好飞的,我现在加油时飞机开始不离地动下舵又突然穿起没法解决也许就是结构上的问题吧!还好只是有时先折腾着,请大家多交流!

网友:
请教一下,CP是什么东西?

网友:
也许是CCPM 2代,好像知道没很大意义。

楼主:
双桨问题已经解决!!!哈哈哈,具体方法周末再详谈

主要是主旋转头质量不好造成的!(主旋转头旋转时有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