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的高度

楼主(2005-09-19):
在读嘉宝、雷鸟等小电直的帖子时,经常会看到这句话:半油门就可以悬停。我想问一句:这个悬停的高度是多少?

网友:
半米以上,再少就有地面效应,练习悬停在一米左右高度。

楼主:
我的意思是半油门时多高才属正常范围。

网友:
50cm是悬停,5m也是悬停。
当然你也可以在50m的高度悬停。
我的意思就是,在安全的高度里面练习悬停,不要超过1m比较好。
个人观点哟。

网友:
半油门就可以悬停了吗?偶的35号机要三分之二才能飞起来!

网友:
毛泽东说过:想知道梨的滋味,就要吃梨!

楼主:
好惨!楼上的回答都不是我想要的答案。说详细一点,雷鸟,在最佳状态下(无双浆、角度最适当,电力充足,马达性能良好......),半油门的高度是多少?目的是一旦达不到这个高度,就知道机机的状态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惨!楼上的回答都不是我想要的答案。说详细一点,雷鸟,在最佳状态下(无双浆、角度最适当,电力充足,马达性能良好......),半油门的高度是多少?目的是一旦达不到这个高度,就知道机机的状态不好。

兄弟,我估计你是有误解。
是否你认为,对应油门杆的每个位置,直机都有一个相应的高度?两者呈比例变化?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油门越大,升力越大。当升力小于直机自重时,飞不起来,或者下降;当大于自重时,飞机上升;当等于自重时,就是悬停了。所谓悬停油门,就是指这个时候油门的位置。所以,处于悬停油门的时候,飞机可以处于任何高度不上升也不下降,不管1m,或者100m。

楼主: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