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的ASSAN25A电调换向的问题!

楼主(2005-09-19):
前段时间在商城买了A&G中型电直380级无刷套装(ASSAN25A电调+GS B28-35-12无刷马达)准备来装我的黑鹰,在设置电调的反向时出了问题:该电调的选择反向功能不能被储存,电调一掉电,重新通电后方向又回到出厂设置(逆时针).设置时电调时我是严格按照产品说明做的,电调的响应(声音)也一切正常.
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储存反向指令?如电调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我怎样才可以使ASSAN25A电调+GS B28-35-12无刷马达的旋转方向反向?

网友:
把和电机连接的三根线中的两根交换一下即可

楼主:
我先试过没效果,好吧再试一次了

网友A:
这位顾客您好!5iMX和ASSAN尽最大可能保证所出售的产品的质量,但任何产品在装配、使用、运输中都有可能遭遇损坏,不可能保证100%完好。出现反向功能不能被储存的情况,是因为电调的单片机(微处理器)中的存储器品质出现问题导致的,从我们目前在全球市场数量不小的出货量来看,这种问题出现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我们将尽最大可能将售后服务做好,令消费者在使用上无后顾之忧。从即日起,5iMX和ASSAN对ASSAN电调作出以下承诺,凡通过5iMX购买的ASSAN电调,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均可100%得到免费更换。

5iMX将尽最大可能服务好我们的顾客,如果因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欢迎消费者随时向我们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尽最大可能满足您的要求!另外,您寄回的商品可以使用快递到付,不用支付任何运费,如果您这次付了运费,5iMX退给您,请您与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顾客您好!5iMX和ASSAN尽最大可能保证所出售的产品的质量,但任何产品在装配、使用、运输中都有可能遭遇损坏,不可能保证100%完好。出现反向功能不能被储存的情况,是因为电调的单片机(微处理器)中的存储器 ...

5IMX售后服务不错,让人对他有信心,我也看好ASSAN电调,在合适的时候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顾客您好!5iMX和ASSAN尽最大可能保证所出售的产品的质量,但任何产品在装配、使用、运输中都有可能遭遇损坏,不可能保证100%完好。出现反向功能不能被储存的情况,是因为电调的单片机(微处理器)中的存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