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仪已久的金属尾变距,duzi的

楼主(2005-09-19):
哪位大侠制造一些,造福我们啊,亚托都没出金属的
duzi报价 118美刀啊,简直是抢啊

网友A:
不要过分迷信金属件~~
最主要的还是...操作飞机的那双手...

网友:
金属件就象把双刃剑,有了未必是件好事,等技术熟练了再买也不迟啊!

网友B:
我朋友就在生产,只是我觉得有必要是金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就在生产,只是我觉得有必要是金属的吗?

谁在生产,能告诉联系方式吗:)

网友C:
还是全黑的塑料件酷,加金属件感觉就像带首饰,一两件还好看,多了就俗了!(纯属个人意见,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过分迷信金属件~~
最主要的还是...操作飞机的那双手...

 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全黑的塑料件酷,加金属件感觉就像带首饰,一两件还好看,多了就俗了!(纯属个人意见,哈哈哈)

全金属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呵呵!我的CC费了很大的劲改成全金属的了。

网友:
爽呀 飞得好塑料的一样飞 不好随便什么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在生产,能告诉联系方式吗:)

没用,只针对香港销售的

网友D:
亚拓要出塑料做的了.

网友:
楼上的在那有得卖?

网友:
都不要偏激

引用 网友A:
不要过分迷信金属件~~
最主要的还是...操作飞机的那双手...

几十年前毛伯伯教导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很多用了金属件的片子都显示,飞出来的质量确实要好得多。就象3D大赛没有用天子30去比赛一样,没有必要否认机器的重要性,只是机器和技术两边翘翘板看你怎么平衡了!

网友:
我个人观点是:如果是初级模友,原装的450XL足够了,没必要升级。 如果是高级的模友,还是有必要升级的,起码金属的一般摔不坏。

网友:
摔了试试看?照坏不误!金属的不是摔不坏,只是稍好点吧了!
我也赞成不要太迷信金属件,金属件多了,重量增加,电调,电机,电池,舵机的负荷加大,留空飞行时间也会缩短不说!原器件的使用寿命也会缩短!
别忘了,不管怎么升级金属件,它还是小电直。
我看到台湾飞友是在不断的想法减轻450的整体重量来获得更长的飞行时间和更灵活的机动!我们的摸友到好,钻头迷缝的在想办法增加重量!!!
还是楼上摸友说的那句话:关键还是在操纵摇控器的那双手练好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亚拓要出塑料做的了.

这个变距系统什么时候能有卖?

楼主:
以我调机器的经验,这个尾推的安装方式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调机器的经验,这个尾推的安装方式是不对的:)

怎么不对?说来听听

楼主:
从机头看机尾,推臂向左的时候,这个图的尾旋翼风向右吹,机尾向左运动
正常的应该是向左推时机头向左,而不是机尾向左

daka纠正过我的错误,自己升级金属尾桨夹时再次装错,所以印象很深
推臂装反的时候虽然可以通过遥控反向调整过来,陀螺仪也必须方向
我初装时怎么反向机器都原地打转,是daka指出这个错误后才锁尾升空
嘿嘿,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反向都锁不住尾

网友:
呵呵,tshh检查一下你的尾旋翼是否向后旋转
这个图片可是引用飞行公仔帖出来的哦
偶的也是这样装,刚才去亚拓论坛上瞧了瞧,也是这样子的噢
http://www.align.com.tw/bb2/modu ... &showtopic=6083

楼主:
细细,当然是向后转,这个是常识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头看机尾,推臂向左的时候,这个图的尾旋翼风向右吹,机尾向左运动
正常的应该是向左推时机头向左,而不是机尾向左

daka纠正过我的错误,自己升级金属尾桨夹时再次装错,所以印象很深
推臂装反的时候虽然 ...

我的机机就是这么装的啊,从来没有发生过锁不住尾的情况

楼主:
可能是我尾舵安装方式和大家不一样导致的:)
我的尾舵靠装在尾管右方(尾部向前看),摇臂靠机头。(电调在左边,为了平衡尾舵装在右边)

既然飞行公仔都是这么装的,那肯定是我与众不同了,现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变距系统什么时候能有卖?

飞行公仔贴的照片.  不知什么时候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要出塑料做的了.

这个似乎不能在原装塑料尾桨夹上用
塑料尾桨夹的球头安装座是斜的

网友:
拉尾浆变距确实安装错了!!!!!!!!!!!!!1

网友:
如圖所示是正確的裝法,組裝時皮帶往尾桿右邊轉半圈/尾懸翼逆時鐘轉,方向左推,控制組右擺,風向左吹,尾向右,頭向左!!
如果您的情況正好相反也能正常操控,那就表示您的皮帶轉錯邊(組裝時皮帶往尾桿左邊轉半圈),使尾懸翼順時鍾旋轉後經由發射器設定反舵一樣可以操控,只是這樣的鎖尾效果沒有正確的裝法來的好!!

网友F:
这种示范,会给初学者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没有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示范,会给初学者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没有好处!

怎么不对呢?能发张你认为正确装法的照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对呢?能发张你认为正确装法的照片吗?

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看

如果这样的话,你错了!
450的设计规范中螺旋桨从正面看过去是逆时针旋转,而且尾旋翼夹座组上的固定尾桨螺丝孔一面是比较宽松,另一面是有螺纹的.如果按图片上这样装的而旋转又和规范相同的话,就会造成固定尾桨的螺丝要从里面往外面旋,这明显是错误的.

这张图片上尾旋翼夹座组的尾桨固定螺丝大小孔分布肯定和450原配的正好相反

网友A:
先别急着说他错,让hobbyco说明一下这样的安装方法有何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急着说他错,让hobbyco说明一下这样的安装方法有何好处?

不是啊,其实如果450的原配件按图片上这么装,并且转向又和说明书上一样的话,螺丝肯定要反了啊.
不过我也很想知道这样推桨距有哪些好处

网友:
假如实践证明他的装法能让尾巴更快更准,螺丝反向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