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菜!RCE-BL35G电变不能设定?!

楼主(2005-09-19):
油门推至高速,然后连接电变与电池,是这样做的啊!
450X需要设定油门的正逆转吗?

网友:
你的电调没说明书吗??按说明书调整 接线按每种颜色对应每种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X需要设定油门的正逆转吗?

这检查一下。

网友:
对于FF9来说,是要把油门通道反向的。设置的时候,请注意安全,一不当心大桨就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