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pro设计问题

楼主(2005-09-19):
ZOOM400改成皮带传动,效率下降,电机温度太高,改成B28电机,温度搞定,但重量提高40-50G,由于大桨长度没改,
和自重不匹配,3D性能还不如原来,金属件限制了翻跟斗,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
看来Z400为了弥补本身轴传动的问题,硬性的改成了皮带的,但没考虑到改动带来的其他副作用,而导致了3D性能下降,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啊。。。。。

网友:
论重量你得和450X比,两个直升机是同级别的,但450X比Zoom要重100g左右。如果Zoom改皮带是降低了效率,那450X就应该其罪当诛了?

to tomye:说得不明不白,误导人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ZOOM400改成皮带传动,效率下降,电机温度太高,改成B28电机,温度搞定,但重量提高40-50G,由于大桨长度没改,
和自重不匹配,3D性能还不如原来,金属件限制了翻跟斗,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苦嘴不要嫌瓜甜
你的设定有问题,B28电机重40-50G跟大桨长度没关系,和飞3D更没关系,
电池大小有时差了还不只50G

楼主:
根据空气动力学,大桨的直径和飞机的重量相对应,机机增重100G,大桨直径没变,合理吗?
450和400大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空气动力学,大桨的直径和飞机的重量相对应,机机增重100G,大桨直径没变,合理吗?
450和400大桨一样吗?

桨小可以用转数或者桨距来弥补.
我还经常用zoom400的桨来飞450XL呢

楼主:
3200KV 的电机用10齿可能就小了.同时效率低行多,我就不信你脚蹬用450大桨能飞起来,用10M的桨就能飞起来,请看
<<空气动力学>>.

网友A:
不要那么多理论,付诸与行动,纸上谈兵,<<空气动力学>> 学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是理论,并不是100%绝对,我告诉你我的经验你又很怀疑,!!
是不是要试给是看?才肯信?
3200kv 10齿飞400或者450都没问题,照样3D,如果觉得有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得,玩航模直升机是让他跟着你转,而不是你跟着它转.

所有的东西包括直升机都有它的缺陷,和不稳定因素,
只有你喜欢它就是完美的,

网友B:
我也举个例子,大家坐过飞机吧,有时人多坐满了,有时人少,空一大半座位,我仔细观察过,飞机的翅膀长度没有根据人多人少而变长变短。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这显然不符规律。

网友:
450X和400的桨是一长的
450XL的桨比450X和400的桨长1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举个例子,大家坐过飞机吧,有时人多坐满了,有时人少,空一大半座位,我仔细观察过,飞机的翅膀长度没有根据人多人少而变长变短。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这显然不符规律。

客机的机翼翼襟是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那么多理论,付诸与行动,纸上谈兵,<<空气动力学>> 学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是理论,并不是100%绝对,我告诉你我的经验你又很怀疑,!!
是不是要试给是看?才肯信?
3200kv 10齿飞400或者450都没问题,照样3D ...

有理,不过设计不完美并不表示就飞不了,但决不是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理,不过设计不完美并不表示就飞不了,但决不是最佳状态.

我不否认zoom400pro设计上有问题,但是最佳状态并不是由桨长单一决定,而是由桨长桨距转数等多方组合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机的机翼翼襟是可变的.

只在起飞和降落时变吧?
不管装多少人,它的变化都是那样的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机的机翼翼襟是可变的.

  直升机也有空载和满载的时候啊     他变的是旋翼吗?

楼主:
航空引擎在同一转速下输出扭距可变的.同时设计时考虑了最大载荷量.在需要极限性能时也只能仍负重.
电机的效率和转速区线很陡的,所以在螺距没调好时性能下降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理,不过设计不完美并不表示就飞不了,但决不是最佳状态.

确实不是是最佳状态.HOBBY 永远没有完美
但是我觉的在这个基础上这种升级已经不错了,升级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升级尽量完美(请注意不是设计,是升级)
,因为你对它的误解,而没有指出真正的缺点,更不了解它的优点,

你的知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对你来讲是一种损失

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实践!在实践!下定论!

马谡兵书战策派兵布阵头头是道,连诸葛亮都经常请教问计.
但是却守不住小小街亭,因为他只有理论没有实践.
搞到最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请注意挥泪)
为什么诸葛亮要流着眼泪?做错了应该斩呀!?
鳄鱼眼泪?锚哭耗子?
都不是,是因为诸葛亮搞不清状况,没有知人善任

楼主:
工程技术没有理论上有问题而实践没问提,除非想的诺贝尔奖.

网友:
有问题,也飞,没问题也飞,瞎飞吧.嘿嘿

网友:
我來湊一腳~~~

以釣魚為例
高手釣魚並不只是比數量及大小
而是比誰的釣竿軟 釣線較細 而且能拉起相同大小的魚
玩電直的意思也一樣啦
誰能用相同的電池 飛的時間越長 此乃學問道行之所在
個人覺得450X加強了結構性能 卻乎略了重量問題
只要裝配得宜~~技術熟練~~是可以省下那些所謂多於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