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小龙诞生记

楼主(2005-09-19):
玩了小暴龙大半年,手头一堆升级后留下来的零件,都差不多可以再组一台
偶对直推CCPM觊觎已久...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后,拿起大锯动手改装

切掉舵机固定架的两个小脚,主机架上也切掉一角

假组合一下

机架后半部分也开个舵机孔

装上新玻纤头罩留个影

楼主:
细节图片

个人认为这是网上众多方案中比较简单的一个
上周末试飞,机身轻盈了许多,操纵感很好,感觉一个字,爽

网友:
这里不碰机头罩吗?

网友A:
强啊,这也行。
.
你这个是不是啊郎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啊,这也行。
.
你这个是不是啊郎舵机?

正是~

网友:
我也用啊郎舵机,感觉还行,动作、速度都不错。
.
就不知道寿命怎么样,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

楼主你是不是有金属十字盘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有金属十字盘卖啊。。。

tomye老兄为何这样说?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不是2040的电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不是,应该属于380级别的内转子电机,最高功率250W,Red MegaPower 3600KV

网友D:
一个字:劲!
两个字:劲抽!

网友:
直接驱动的方式是不错,结构简单而且容易实现,但业余条件比较难做到精准,CCPM对3个舵机的安装位置要求很高,否则容易产生动作不线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字:劲!
两个字:劲抽!

三个字: 狂劲抽!

高啊.

网友:
奇怪亚托为什么不出直推的?这样提高了精度,还减轻了重量

网友:
奇怪亚托为什么不出直推的?这样提高了精度,还减轻了重量

亚托出的ccpm碳版升级件就是直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