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调整

楼主(2005-09-19):
我在装翼龙四通机,才装了一半发现水平尾翼与主翼不平行(有一个5~10度的夹角),当然垂直尾翼也不垂直主翼,请问各位高手:你们觉得这样会有多大影响?能飞吗?如果要调整如何调整呢?谢谢各位!

网友:
管他的,照飞,我的翼龙打买回来垂尾就没有直过,自己把方向舵调中,然后飞起来用微调调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装翼龙四通机,才装了一半发现水平尾翼与主翼不平行(有一个5~10度的夹角),当然垂直尾翼也不垂直主翼,请问各位高手:你们觉得这样会有多大影响?能飞吗?如果要调整如何调整呢?谢谢各位!

尽量想办法调正啊,具体怎么做就难说了,自己发挥吧,首先是机翼和机身的安装一定要正,尾翼以此为准。

网友:
碳纤尾杆前端是粘在机身上的,不可能转动,楼主只能在水平尾翼上下功夫了,不过即使不垂直也不影响起飞,二楼说得对,飞行中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的哪架尾杆可转动,后然调节好后胶牢

网友:
有没有这种可能:和三通机不一样,四通用的是双凸翼型,不带攻角时没什么升力,厂家意让主翼带了几度迎角?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尾翼斜了吧……

网友:
握紧尾杆使劲的转,能转动的,调好了以后上颗螺丝固定。

其实,不调整也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尾翼斜了吧……

我看错了

网友:
尾杆有锥度,向里旋转用力,就松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尽量调整(拧正尾杆),如果动不了就由他去吧,看来大家也有同样的经验,也可以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