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调好的双桨,中速油门时稍微晃动就会突然重新 ...
高手指教:调好的双桨,中速油门时稍微晃动就会突然重新出现

楼主(2005-09-20):
36#机,调得好好的,用手拿着,推50%油门,没有双桨。但是稍微晃动,两片桨就会突然分开,桨尖处可以达到40~50mm,有时候猛推油门也有这种现象。
上次炸机的时候横轴弯了,但是已经换上一根新的。
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上大浆的螺丝太松了?把主浆螺丝上紧点试试!

楼主:
已经上得很紧了。
还有一个线索提供给各位高手:用泡沫桨时这种现象比用ABS桨时严重

网友A:
我没玩过35号,但根据你说的情况,好象是旋翼头什么地方断或者裂了,你好好检查看看!

网友B:
检查一下剪型臂
可能是他的问题

楼主:
请问剪型臂是什么?固定大桨的地方吗?

楼主:
再次详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损坏的地方,将有虚位的地方都修整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真郁闷!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横轴弯了,不妨换根横轴试一下。

网友D:
检查一下大浆,可能是大浆太软,如果是大浆太软,那么你不能把桨夹螺丝上的很紧。。。

网友E:
这是大奖的扭曲变形造成的
当空气动力中心在桨叶强度中心的前面,桨叶迎角偏大材料又偏软时,转速上升到某一点时,就会出现突然严重双桨的情况,解决办法是固定孔位置后移,及前缘配重。

网友E:
还有简单办法
大桨螺丝上的紧一些,飞行前把大桨少量后置。

网友A:
那可能是像楼上摸友说的,你的很轴弯了!

楼主:
上次炸机的时候横轴是弯了,但是已经换上一根新的,而且还是请人专门用不锈钢做的。

网友F:
我的也试过这种情况。也是36号机,也是用原厂大浆。调了很多次都不行,因为不知道那部位叫什么。我换了个后就好了。原来是上面的螺丝位滑牙了。明明调好了还双浆。那配件号是009。你说明书那有配件图看的到的。先看看是不是那地方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