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鱼雷吗?

楼主(2005-09-20):
想给自己的船按上鱼雷,但不知哪里有成品出售,有人做过鱼雷吗?

网友:
钻天猴拉!!用蜡封好!!

楼主:
1:能不能复制一个类似鱼雷的小潜艇,里面装个微型马达,用锂电池组驱动。
2:现在我看到的最小马达是130马达,18克重,7.2V-8.4V,最大2A电流,直径17mm
3:在紫光那样的大东东上装2个鱼雷,没有问题。

网友:
在国外的网站见过~电动的~~2个AA电池~~
这东西老外早做出来了~~但国内我还没看见有人玩~~估计是回收的问题~~~

楼主:
现在海模的朋友大多集中在提高船的速度和外观漂亮上,很少在发射鱼雷 捣蛋 机关炮 拖船 吊船方面有研究的。

前今天看到上海西西里出产的一款小潜艇,挺好玩的,不知能不能再做大些。

网友A:
模型嘛没必要完全照搬,再说如果真的完全照搬真的鱼雷,电动的在水下跑水面也没什么好看的啊!
其实用跟钢管弄成个鱼雷的模样,屁股上的螺旋桨就不用了,弄个喷嘴把,把液体二氧化碳冲进去,弄个塞子一堵,与雷管里面就是一个卡子,卡住鱼雷防止他把塞子喷出来,发射的时候送开卡子,让鱼雷像火jian一场冲出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型嘛没必要完全照搬,再说如果真的完全照搬真的鱼雷,电动的在水下跑水面也没什么好看的啊!
其实用跟钢管弄成个鱼雷的模样,屁股上的螺旋桨就不用了,弄个喷嘴把,把液体二氧化碳冲进去,弄个塞子一堵,与雷管 ...

CO2 可不是随便用个塞子就可以堵的住的,压力差不多是5MPA ,找个高压电磁阀差不多,但那个体积和重量就大了。呵呵

网友:
仿真枪不是有瓶装的2氧化碳气体吗??~那个可以用~或者用火机气体也可以啊~~用个舵机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2 可不是随便用个塞子就可以堵的住的,压力差不多是5MPA ,找个高压电磁阀差不多,但那个体积和重量就大了。呵呵

5MPa是压强,阻塞所需的力跟出口直径的平方成正比。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塞子同时也是卡子,同时塞子上有单向阀,装好塞子后充气,发射的时候松开卡子气瓶自然会飞出去,没有C02可以用普通的压缩空气。

网友:
要真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MPa是压强,阻塞所需的力跟出口直径的平方成正比。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塞子同时也是卡子,同时塞子上有单向阀,装好塞子后充气,发射的时候松开卡子气瓶自然会飞出去,没有C02可以用普通的压缩空气。

晕~~如果你的潜艇有1米左右整个气瓶都可以放得下了~根本就不用卡子 ~压缩气体的作用只是把鱼雷弹出去不是用压缩气体作为鱼雷的动力,如果每条鱼雷都有一个气罐的话不仅装气麻烦 成本也是天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如果你的潜艇有1米左右整个气瓶都可以放得下了~根本就不用卡子 ~压缩气体的作用只是把鱼雷弹出去不是用压缩气体作为鱼雷的动力,如果每条鱼雷都有一个气罐的话不仅装气麻烦 成本也是天价

我说过用专用气瓶吗,别说是钢管,就是普通的PPR塑料管的耐压都可以超过5MPa,成本有多高就完全看你用什么去作了。

网友:
也对也对~~

网友:
装鱼雷还不如装导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