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托不出个油动版

楼主(2005-09-20):
为什么亚托不出个油动版,用15级发动机,120cc油箱,这个飞起来多爽

网友:
那还不如玩电动,多准备几块电池呢。

网友:
油动的可以避免换电池的烦恼,飞起来过瘾,应该有市场。

网友A:
我觉得换电池比加油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换电池比加油方便

但前提是要有比较成熟的电池,如果只是飞个十次八次就挂,或者飞一分钟就放不出电来,那是很烦的事.

我有亲身体会,6块15C都挂啦. 如果说我的前三快挂了是因为我不注意,有过放引起,我同意. 但后三块,我是十分小心的使用,没有过充没有过放,没有发热也没有大肚,但十多个循环还是挂啦.

用一句话概括,国内的锂电池厂商的大电流放电的技术根本就不成熟.
我去和一些厂商了解过,国内的电池5C~8C尚可,上到10C的很难,能上到15C的要么是吹出来的,要么是以牺牲寿命来换去大电流的放电性能. 唯一能弥补的是用大容量的电池来获得大电流放电能力,而不是单纯看最大放电电流,个人人为最少用1800MHA以上的会好些.

网友:
你们接触过发动机就不会这样说了

发动机的震动是很大的。飞机几下就给震松脱散架的。。。。还有380的无刷和06的发动机差不多(发动机转速高哩。又是减速驱动),想和15的的就想都不要想了。。。。。

网友:
还是喜欢电的!!
我出去飞。路人看到450的暴力都是第一句话:烧油的吧?

我们还有何求呢!!!!

楼主:
版大说的不对吧,15级的发动机一般可是0.5P左右的功率,要是用上意大利的车用发动机,那不爆,加油比电池充电方便,而且15级的油费绝对比电动电池费用低的多多了。再加上发动机的轰鸣与排烟,比电动的过隐.

网友:
同意,我也想搞个小油机

网友B:
油机已落后了.

国外从油换电越来越多.

世界杯F3C/F3A竞赛越来越多飞电机.

好的电动机与电池可以让飞机马力比油机大,飞的比油机久.

只要电池品质与价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电极将会更普扁.

网友:
我也喜欢电直 不喜欢油直 主要是闻不来油的味道 电直也干净了好多 油直一天都是那个油味 连遥控器都是那个味

楼主:
油闻起来挺香啊,香喷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机已落后了.

国外从油换电越来越多.

世界杯F3C/F3A竞赛越来越多飞电机.

好的电动机与电池可以让飞机马力比油机大,飞的比油机久.

只要电池品质与价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电极将会更普扁.

哦,不好意思,能请问在F3C/F3A竞赛里可以用电机了?那级别是怎么算的呢?比如说原来油的有30/60,现在电的怎么算呢?
谢谢了!

楼主:
不会的15的发动机你不是用过吗,车用的,我也是嫌大油直麻烦,想个小的

网友:
F3C/F3A里电机倒没注意过,就知道3D MASTER中有电的了。
不过暂时还没见有90级油机改电机,但是看了蛮多资料实际电机的功率实际比油机要大了,为什么很少用,不知道高手是怎么想的!
不过有50级RAPTOR成熟的改电套件、电机、电池,而且ALAN的测试样片飞得比他的50级油机要劲暴,赶得上90级油机了!
T-REX有改15级油机的,但油机太重,改完影响飞行,所以没怎么见过很成功的例子!

网友:
前年美国Jason Schuman就已HACKER无刷参与F3A, 排名第四.  今年他用这台参赛.

美国队有两台电动机参赛:

加拿大全队以电动机参赛.
http://dezso.homeip.net/teamf3a/news.html

结果前10名有5个HACKER/ThunderPower电动机!
1 Christophe PAYSANT LE ROUX, FRA-glow
2 Tetsuo ONDA, JPN-glow
3 Roland MATT, LIE- **HACKER/ThunderPower**
4 Chip HYDE, USA- **HACKER/ThunderPower**
5 Benoit PAYSANT LE ROUX, FRA -glow
6 Jason SHULMAN, USA- **HACKER/ThunderPower**
7 Suzuki Kouji, JPN-glow
8 Yoichiro Akiba, JPN-glow
9 Sebastiano Silvestri, ITA-**HACKER/ThunderPower**
10 Wolfgang MATT, LIE- **HACKER/ThunderPower**

2007估计将有75%以上用电极参赛!

网友:
看到各位大大说的,真是长见识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