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动机手拉线断了要怎样修呢?

楼主(2005-09-21):
我的speed  1:8的越野车的发动机手拉线断了,要怎样修呢?到模型店问说要整个换掉要一百多。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只换线不行吗?在那里可以买到,要多少钱呢?

网友:
手拉绳断了,你可以找根差不多但一定要结实的绳子来替换,不过这个换的过程就不会太简单了,要做好思想准备,实在不愿意自己动手就去买个新的吧

楼主:
请问用什么线材可以代替原来的手拉线呢?

网友:
用钓鱼时用的线吧,渔具店有售.找个粗细差不多的.

网友:
要没有弹性的尼龙线,很简单,拆开就知道了,但要注意里面的发条弹簧蹦起来伤人,小心就好,现在的模型店都是暴利,太气人了,换根绳最多几块钱

网友A:
到卖窗帘盒(拉绳)的地方有估计1-2元一米 很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卖窗帘盒(拉绳)的地方有估计1-2元一米 很好换的

很多人用這!

网友:
鄙视楼主,动手能力太弱了,问都不用问,拆开启动盒看一下原理就会!
我昨天去买车,手拉断了,回来刚接触,一会就修好了!

找个纸袋上边的绳,拆开,拿其中一部分编个麻花绳,强度结实,非常好用。

网友B:
昏了,楼上的你真会鄙视人,这有什么好鄙视的?

网友C:
去买个自行车的杀车钢丝。。。。就可有换上了。。。不是很难的。。那东西我打开看过了的。。
主要是接钢丝弹簧那的要注意。。。。。别的没有什么难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昏了,楼上的你真会鄙视人,这有什么好鄙视的?

不是别的原因啊!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别人,其实拆开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别的原因啊!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别人,其实拆开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做了!

天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真搞笑,以为自己是什么?唉。。。

网友:
嘿嘿,别吵了!人都有第一次嘛,初学者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这是很正常的,问了就少一份担心嘛!不耻下问,楼主做得对。

网友E:
羽毛球拍的线。35元一个拍的好钱,剪一点出来就够你把发动机拉坏的了。

绝不建议去模型店!小绳子一条十五元(外面地摊十五元可以买两千米),手拉组件80元!坚持住不买手拉组件。让他们放烂在店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羽毛球拍的线。35元一个拍的好钱,剪一点出来就够你把发动机拉坏的了。

绝不建议去模型店!小绳子一条十五元(外面地摊十五元可以买两千米),手拉组件80元!坚持住不买手拉组件。让他们放烂在店子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去买个自行车的杀车钢丝。。。。就可有换上了。。。不是很难的。。那东西我打开看过了的。。
主要是接钢丝弹簧那的要注意。。。。。别的没有什么难的问题了。。。。

刹车线太粗,要用SHIMANO专业SIS定位变速系统的自行车变速线,细不少呢。
最好还是用XTR系列的线更好...

网友G:
谁有弹簧要卖的

15级,少手拉盒里的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级,少手拉盒里的弹簧

找个发条玩具的换吧!其实想想办法,不算很难的,只是收回线的弹力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刹车线太粗,要用SHIMANO专业SIS定位变速系统的自行车变速线,细不少呢。
最好还是用XTR系列的线更好...

我们这的卖的线很细的,。。还有。。也很柔软。。。。。。。但看见有几个朋友说的线比较好。。。。窗帘。羽毛球。。。但我现在有想到了网球的线不是还要结实吗??

网友:
细钢丝绳.1mm直径.多股.电子市场有买.非常柔软.极好用.1圆1米.拉了几百次了.还好的.自行车钢丝太硬不行.

网友H(2005-11-15):
修鞋匠那边有..我用的就是修鞋的线.

网友(2006-09-16):
引用 网友H:
修鞋匠那边有..我用的就是修鞋的线.

那线不行。我试过。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还很毛!

网友:
呵呵

引用 楼主:

天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真搞笑,以为自己是什么?唉。。。

    那兄弟语气是重了点,不过个人觉得LZ应该是先自己拆了看看,搞不定再发帖问比较合适,虽然是第一次,那想想,以前那些第一次又是怎么过的呢?人家是怎么成高手的,玩模型这种东西,基本的动手能力是必须具备的,手拉盒如此简单的结构,完全可以自己搞定,谁没有第一次,拆多就习惯了,自己的车,自己摸熟心里才有底。所以还是提倡自己多动手动脑,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最好。RC就是这样,玩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搞不好一两年后自己老鸟了,看到这样的帖子,自己心里面也会笑一下,觉得这种问题很无聊,只不过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放在心里而已,自己动手拆吧,要玩的是自己,调和修都得靠自己的,比起其他车体组件和发动机,手拉盒我觉得是最最简单的机构了~

网友:
用这个准行!!!

用编中国结的绳可以解决.我的手拉就是他.用了二年了.很好!!!!!

网友:
换电启动的吧。 .

换电启动的吧。
QQ  123261445       .

网友(2008-12-01):
16楼看来也是个驴友啊,哈哈,找到同好了,我也是搞自行车的,不过XTR的线的话一根几十块,还不如买原装手拉呢。刹车钢线太硬了,柔韧度不够。

网友:
最好地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放风筝的好拉线叫凯夫拉线是老美做防弹衣的材料,国内江苏有出的,卖风筝的地方有这种线特结实,还有一种简单方法是到修理厂找坏了的正时皮带,那里面的线特好也许是凯夫拉线。

网友I:
我用的是升降晒衣架的细钢绳,粗细正好,5块一根,能做10来个手拉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升降晒衣架的细钢绳,粗细正好,5块一根,能做10来个手拉绳

钢绳好,不知盒子内部的绳子端头怎么打结 或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