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几天zoom400,450不会飞啦

楼主(2005-09-21):
450坏了,这几天都在飞zoom400,昨晚终于修好,今天早上去飞了下,晕了,怎么这么灵活,都不会飞了,动作一不小心就太大

网友:
你的飞机EXP太大高
建议降低EXP和D/R
因为450的飞机是对动作控制非常精准的
尤其是全升级金属件的飞机
如果EXP过高飞机就很灵活
在悬停的时候可以通过EXP和D/E调整到你自己感觉稳定的比例

而400的飞机因为虚位大
所以动作没有450的飞机这么直接

网友A:
得罪了,实在忍不住,简直是误入歧途,你根本没飞过ZOOM400
450灵敏是因为副翼没有培重,所以很贼,但是容易3D翻转
400副翼有培重相对来讲适合初学者比较稳定,
虚位大小风牛马不相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罪了,实在忍不住,简直是误入歧途,你根本没飞过ZOOM400
450灵敏是因为副翼没有培重,所以很贼,但是容易3D翻转
400副翼有培重相对来讲适合初学者比较稳定,
虚位大小风牛马不相及的

你说的这点也是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你自己可以试一试全金属旋翼头和飞普通旋翼头的差别
其他的设置都不动
结果会这么样?
全金属旋翼头的飞机明显的会灵活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旋翼头结构虚位造成的
一个飞机导致灵活和稳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可能小弟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人无完人错是肯定有的
我说的很多可能是有错误的
但是就飞机感觉过于灵活
通过降低EXP和D/R来让飞机更接近自己的手感
使飞机的悬停更稳定些
这个难道是误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点也是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你自己可以试一试全金属旋翼头和飞普通旋翼头的差别
其他的设置都不动
结果会这么样?
全金属旋翼头的飞机明显的会灵活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旋翼头结构虚位造成的
一 ...

老大我的见解的确和你差别很大!

我的觉得全金属旋翼头和飞普通旋翼头的差别不是灵敏而是稳定和精确.
造成灵敏是设计比例重信分配所造成的.副翼的胚重起关键作用.
你对T-rex的崇拜,以及对你的呕象100%忠诚,对不起我没有丝毫的冒犯(老大你为人热心乐于助人)

不好意思,还是不能阻止我对事实的忠诚.
我所谓的误导,介于450和400之间灵敏,和调整没有关系

网友:
难道450就那么好,400就那么差吗?

楼主:
400也不差,虽然和450风格不一样,但是飞着也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