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小鱼雷如何做?

楼主(2005-09-21):
想给1米长的电动玩具船上装鱼雷,不知鱼雷怎样做,哪位模友以前做过,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
做个筒,后半截是电池和电机,前半截火药和火绳,电机的开关在体外,发射时被外力开启,原理很简单。弹头有个开关,撞到东西就触发,个电子火绳通电,引暴火药。注意防水就可以

网友:
买个打火机气瓶,瓶底装当头,瓶颈当尾,用个钢丝把灌气嘴压开,往水里一丢,就是鱼雷了:)

网友:
楼主,我只想说一点,知道鳍片试的CPU风扇吗?呵呵,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不过要是能改成做潜艇体的,象真度就高了.

网友:
楼上的怎么讲?

网友:
楼上的,我想我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2005-11-26):
好象还有尾翼吧!

网友(2006-06-11):
买个打火机气瓶,瓶底装当头,瓶颈当尾,用个钢丝把灌气嘴压开,往水里一丢,就是鱼雷了:)

这哥们太逗了!!

网友A:
鱼雷用于稳定航向的尾翼太短,要用串列两个反向螺旋桨推进.不然雷体会产生抵消螺旋桨反作用力的沿纵轴的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雷用于稳定航向的尾翼太短,要用串列两个反向螺旋桨推进.不然雷体会产生抵消螺旋桨反作用力的沿纵轴的旋转!

-----------------
在鱼雷底部安装一个小舵来揪正航向,是否可以?
我们的航模飞机在起飞时,也是因为螺旋桨的扭矩力产生转弯,我们用方向舵或者副翼来纠正的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

你是想表演发射鱼雷还是做鱼雷?
鱼雷的价值是隐蔽,击中目标前是看不见的,不管它在干嘛——引信瞎火了、走偏了、半道不走了或者干脆是沉底了——看起来一个样,就是没动静。如果只是演示发射,动静闹大点“嘭”一声把个小鱼雷模型弄水里去就行了,下了水谁还看得见?小鱼雷不必会走,最好沉底免得露馅。就像模型的射击,只要有火光有烟有响声有效果就行,至于有没有东西打出来、打出的是BB弹还是仿真比例炮弹都无关紧要。
如果做鱼雷模型就是另一回事了,动力还不算太难,关键是保持定深巡航,这恐怕比做船还难。

网友:
楼上的。。。。。强!!!牛B!!!!

网友:
用手机里的震动电机做动力 用纽扣电池做动力电池 其余的自己设计应该可以

网友(2006-08-02):
可以一起来做。我还有几份图纸呢,以前试做过几个,效果不错的,嘎嘎

网友:
用空气做动力撒
我觉得打火机气瓶做可行
听我说
用打火机气瓶在外面加个气嘴(只要一放松就跑气)然后用导管连接
在用硬泡末做一个外型(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注意!!别太大放下打火机气瓶在多出来个五六厘米)
在前半截用火药和火绳,弹头有个开关,撞到东西就触发,给电子火绳通电,引暴火药(用纽扣电池)。注意防水就可以
再在鱼雷上加个机翼(象潜水艇的那样为了控制鱼雷不会沉到水里,在水上就看的见一条鱼雷的航线撒)
如果要回收就不要爆炸装置那样就又可以减少鱼雷的长度了呵呵!~
此回帖发挥上面所说本人加以改进觉得可行就去做吧!!!!!!!!!!!!!!!!!!!

网友B(2006-09-19):
买条鱼,挂上**,鱼雷

网友C(2006-11-15):
以前读书的时候去实验室里偷了一罐子金属钾和钠,全用煤油浸泡(那玩意与空气可发生自燃),找一支有铁头的原子笔,去掉笔芯,把金属钾或钠填在金属头中,然后在笔身中灌入打火机气(丁烷气体),注意不要灌满,要有一定空气具体多少自己实验.然后把金属头拎紧丢到水里.
金属钾很活泼与水放出高温,所以用金属头,放出少量氢气混合笔身里的丁烷和空气然后想后喷出,笔就往前飞出.其乐无穷.建议在校学生或是实验人员尝试.
实验场所:水沟,下水道,水池等......
费用:金属钠:免费 带金属头原子笔:1~2元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D:
看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能够解决水下隐蔽航行问题的,整个航行过程最重要的是保持鱼雷在水下一定深度运动,没有水压计和反馈修正电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条鱼,挂上**,鱼雷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能够解决水下隐蔽航行问题的,整个航行过程最重要的是保持鱼雷在水下一定深度运动,没有水压计和反馈修正电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定深很简单,把鱼雷作的比水重得多,他就会下沉,上面用泡沫塑料一吊,绳子多长,定深就是多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条鱼,挂上**,鱼雷

这个牛B, 哈哈  上面有兄弟说用cpu风扇 是不是太大了啊, 显卡风扇如何?

网友:
不是一般的有学问呀

网友(2006-12-26):
我的1.2巡洋舰,上的鱼雷,导弹,是我用烟花,秋子做的,只要安装尾翼,接上点火引信,一切OK,爽啊

网友(2007-12-28):
开玩笑吧

网友(2008-02-07):
引用 网友C:
以前读书的时候去实验室里偷了一罐子金属钾和钠,全用煤油浸泡(那玩意与空气可发生自燃),找一支有铁头的原子笔,去掉笔芯,把金属钾或钠填在金属头中,然后在笔身中灌入打火机气(丁烷气体),注意不要灌满,要有一定空 ...

别瞎掰拉!  原子笔里有多少空气????都灌了低温的火机气,空气都被赶出来了,钾遇水出氢气,没有空气,点个屁啊! 瞎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