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样取得薄的kt板

楼主(2005-09-21):
其实,我们最常买到的5mm的kt板,是两层叠在一起的。如果想取得3mm的板子,我们可以用手慢慢得仔仔细细的把5mm的板子扒成3mm的。但经过我多块板子的试验,有的好扒。有的好紧不好分开,这就需要大家买的时候试一试罗。

网友A:
一般好扒的都是差的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好扒的都是差的板吧

肯定是很差的板
好的板连皮都很难撕下来,更不要说对半掰开了

楼主:
不一定阿。我这次买的板子,是密度比较大的,硬硬的,皮不好拨的。但他两层连得不紧,比较好分离

网友:
两层连得不紧也是质量缺陷啊

楼主:
没你们想得松拉,只是相比较而言,比较好分离。其实,即便不好分离的,耐下心,慢慢搞,也是可以把两层分开的

网友:
每次浮现想把6mm的kt分开成3mm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我缺少一样东西:
一把硕长无比的美工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你们想得松拉,只是相比较而言,比较好分离。其实,即便不好分离的,耐下心,慢慢搞,也是可以把两层分开的

一般来说……分开后已经不成样子了……

网友:
还不如用电热锯从中间剖开……

网友:
试过,,不是好办法,,,用吹塑纸吧...拉紧用双面胶沾...比较容易些

网友:
中间我就不知道,我知道如果蒙皮好扒的那种是好KT板

网友:
有不同蒙皮的,皮薄而好扒的是烂板子。

网友:
我买的kt一种是单层的,一种连接处比kt本身还紧。真羡慕可以买到3mm的人,一对机翼就快100g了(15分米平方)

网友:
国内好象确实找不到1-3MM的KT板~

试过很多方法把5MM的KT板砍薄,效果都不好,能用上1-3MM的确实令人羡慕,KT板做东西是完美的受力蒙皮

网友B:
我一般是5MMKT和吹塑纸结合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5MMKT和吹塑纸结合使用,效果不错

我这边的吹塑纸也很烂,两层粘一起不说,连厚度都不匀,还软。
怀念以前买到的有点刚度的1mm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吹塑纸也很烂,两层粘一起不说,连厚度都不匀,还软。
怀念以前买到的有点刚度的1mm单层。

有点软?
不是吧,我好象买的也是这种啊,不过双层很容易分开(正反卷一下,就比较容易剥离了)。分开后用反面比较光滑。就是蒙上去之后,发现有点塌,不容易蒙得紧,估计我也买错了。
蒙好后模拟机翼的角度拿手里挥动了一下,可以感觉明显的升力,但是自己感觉翼型可能都有点变形了哈,具体情况等试飞的时候看看。

网友:
KT板分割可真不好弄, 整了一下午,还让我给割成抹布了,嘿....

网友C:
真可怜,我昨天在装修店里看到了白色的3毫米的kt板,还很便宜,大家可以多找几家,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可怜,我昨天在装修店里看到了白色的3毫米的kt板,还很便宜,大家可以多找几家,应该可以找到的

幸福的人……

楼主:
我现在正在用把5mm扒成3mm的板子在做p51,外层贴透明胶加强,强度很好,而且比5mm做的轻多了。做好了再上图

网友D:
初二时``英语课上无意见分开了5MM的KT板~````当时教练还表扬我呢!!!!有的扳子中间是比较松的!~```买板子的时候试一下!~```分不开的 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