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用刷电机飞450?

楼主(2005-09-21):
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用无刷的飞亚托?我感觉磁铁和线圈参数同样的有刷和无刷性能应该是一样的啊?有没有人用有刷的
电机
飞450?这样成本可以低很多啊?

网友A:
有刷飞的话你会经常更换碳刷
而且同样等级的无刷动力会比有刷的电机强
而且450作为一个3D电直
用有刷你飞不了几个暴力起落就要更换电机或碳刷了
更换的费用还不如你直接买无刷的划算

楼主:
有空试试看。换个强点的380电机,看看能不能飞飞悬停。

网友B:
楼上的不用试了,我用380飞36#都闻到焦味,动力几分钟就下去了,何况亚托,还是无刷吧,要不出个油的亚拖

网友C:
楼主的问题真有意思。有点过惯好日子,想复古一下。有刷费用比无刷低在1年前或许是,但现在就不可能了。

楼主:
因为最近看到有人买什么钴电机。说配上固定翼的桨能达到7XXG的推力。电流可以达到25A。也只要1XX。想想亚托最重也就7XXG。那能不能试试看。看到大家这样说想想也算了。还有亚托如果用JETI的18A无刷能费得起来吗?其实我收了人家的空机。没印子买动力系统了。想弄套经济的玩玩啦

网友B:
楼上的油机不飞了?亚托的费用比30油机高啊

楼主:
油机一样在飞。不过自从在小区里调引擎被邻居投诉以后。还是痛下本钱。弄了台450。在小区里飞电动的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D:
因为大家都知道无刷的性能比有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