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Himark的有刷电调有个问题不理解。

楼主(2005-09-22):
打开华迈50A有刷电调,发现里面用了三个3803。每个3803的电流是179A,三个加一起,电流已经到500多A了,为什么只说是50A呢?

网友A:
电流大了,线,接头也受不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是3803的极限参数,它受很多条件限制的.温度.驱动信号等.....

网友D:
同时,华迈的电调也是比较皮实的,10A电调可以15A以下连续运转。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海博星大脚上的接收电调一体上都有6个3803,那其不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