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阿~入门套装该怎么选择呢?

楼主(2005-09-22):
RC虽然是个烧钱的玩意儿,可我这种穷人也想玩玩,于是想尽量保护投资。

鸿飞那里的亚拓450XL HDE空机+420LF3200无刷电机+25A
定速电调+亚拓RCE-500陀螺仪+HITEC OPTIC 6+HS 56
4150元再加上580的充电套装看起来不错,可今后升级的话,恐怕很多东西都浪费了

我的想法是直接用CDE空机,35A电调,Xpower2200电池,这样初期大概花5000元吧,熟练后再逐步升金属+碳纤,电子设备部分就几乎不动了。这样总投资约8000的小暴龙应该不错了吧,当然遥控不能是顶极了

不知道想法是否正确,各位大大给个建议阿,ccpm真的不适合初学么?模拟器肯定要配的,就用XTR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电调25A应该够用了,初学还是HDE比较好,电池用xpower2200是不错的

网友:
在4150这套上,感觉也没什么能浪费,就是遥控可能会不太够用,主要是通道数不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RC虽然是个烧钱的玩意儿,可我这种穷人也想玩玩,于是想尽量保护投资。

鸿飞那里的亚拓450XL HDE空机+420LF3200无刷电机+25A
定速电调+亚拓RCE-500陀螺仪+HITEC OPTIC 6+HS 56
4150元再加上580的充电套装看起 ...

你不要充电套装的这套4150已经非常好了,飞电直基本上够用了
唯一一个不足的地方是陀螺仪,如果能够淘到旧的状态不错的401,建议你直接上
免得日后升级

金属件基本不需要升级就可以飞3D了,塑料件调整到位性能一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25A应该够用了,初学还是HDE比较好,电池用xpower2200是不错的

我总觉得电调留一点功率余量比较好,现在25和35的差价80左右,以后要是再换35的就要投资4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电调留一点功率余量比较好,现在25和35的差价80左右,以后要是再换35的就要投资400了

我是25A电调
昨天晚上用15T和325木桨,5级风飞了接近十分钟悬停,电调温度不高,可以用手摸
个人目前觉得35A就是温度更低点,没有很大必要

楼主:
大大们用什么充电器阿,那个充电套装580好贵阿。。。有没有便宜一点性能够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们用什么充电器阿,那个充电套装580好贵阿。。。有没有便宜一点性能够用的

充电器你就别太省了,亚托质量不错,充电速度还可以,我的xpower基本上2小时内充满

便宜充电器速度太慢,质量也不能保证,你花280买xpower,忍心用个几十块的充电器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你就别太省了,亚托质量不错,充电速度还可以,我的xpower基本上2小时内充满

便宜充电器速度太慢,质量也不能保证,你花280买xpower,忍心用个几十块的充电器充吗

兄弟说得对 电池也不便宜呀 好的充电器更爽 亚托的充电器质量不错 价格上贵点 不要因小失大哟  401单体更好 舵机就hs55 56吧 遥控器可以买个更好的 如9x2(如果要一直玩下去 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更爽 这样耍下来是贵点 但是更爽呀 现在节约 以后可能会花更多的钱 飞好航线了在说 换金属配件也不迟 还有要多买点配件(大桨 脚架 尾管 什么的) 爱好上了这个 钱钱就一直在往外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你就别太省了,亚托质量不错,充电速度还可以,我的xpower基本上2小时内充满

便宜充电器速度太慢,质量也不能保证,你花280买xpower,忍心用个几十块的充电器充吗

哈哈,也是,580套装中的电池+80就可以换Xpower了。

还没注意,原来是武汉的兄弟阿,俺是宜昌地区的

网友D:
我其实在为第二架准备,所以这架基本普通!开始要那么高级没什么用,还是花精力练技术吧!

技术不过关,再好的机机也浪费!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其实在为第二架准备,所以这架基本普通!开始要那么高级没什么用,还是花精力练技术吧!

技术不过关,再好的机机也浪费!

个人意见!

遥控器还是不要节约吧??????????

网友:
电池也得多买几块,要不然会比较不爽的:D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也是,580套装中的电池+80就可以换Xpower了。

还没注意,原来是武汉的兄弟阿,俺是宜昌地区的

有机会来武汉记得联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25A电调
昨天晚上用15T和325木桨,5级风飞了接近十分钟悬停,电调温度不高,可以用手摸
个人目前觉得35A就是温度更低点,没有很大必要

奇怪阿,我也是25A的亚拓电调和3200的亚拓电机,用11T的飞悬停,怎么电调就热呢,用手在散热片上只能放一秒钟。
.
还有就是以上兄弟说的500陀螺不好,我用下来感觉还不错的,尾锁的比较稳,但是过段时间要调调,还有就是快没电时锁不稳。
还有就是充电器套装太贵,我用770充电器,LCD显示,电流0.5-5A可调,感觉非常好用! 才350块钱,再不就等YY充电器,别花那个钱冤。
还有就是电池,XPOWER这么贵,到底几个人用过,真的好吗?   我在用黑鹰的电池,2000mah,单卖才160块钱,亚拓加上黑鹰的飞行次数,我算算都快50几次充电了(有时休息在家,亚拓一天要飞2-5次,都是这块电池在飞,新电池舍不得用),现在动力依然强劲,悬停15分钟没问题,上次刚充完电就拿出来飞,中间大概停下来接个电话30秒,一直悬停了17分钟,再说我的亚拓730g,并不轻的。
.
楼主买东西前看看先,花了那几个冤枉钱不值得阿。

网友:
770充电器没有平衡充,亚拖充电器没显示屏

网友E:
还有忘了说,大家为什么都说6通太少呢,我现在用8通,其实7、8通道都是空的。
.
我觉得电直,8通够了。  除非想加什么外壳收放起落架什么的。

楼主:
是阿,全套下来5K,30油直也差不多拿下了,就是玩起来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忘了说,大家为什么都说6通太少呢,我现在用8通,其实7、8通道都是空的。
.
我觉得电直,8通够了。  除非想加什么外壳收放起落架什么的。

电直在装好的时候6通都已经用满了,如果以后想要加个平衡仪什么的,就不够了.8通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30油直爽,就是麻烦,一个人没法出去飞。这个比较郁闷,住农村就好办了。哈哈

网友F:
如果遥控器用FF7呢,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遥控器用FF7呢,行吗?

7通的也不便宜 还不如搞个好的哟

网友:
到底电池充电器都用啥好呀,看了这么多,大家的意见很多呀

网友G:
对啦,aaabbbyyy,请教各问题,你说你家有亚拓和黑鹰,这两架机机到底差多少?都有哪些不一样?我是飞嘉宝的,现在想换个好的,大家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B:
不用考虑了,直接上亚托,机身那1千块的差价根本不值得省

楼主:
出手了,5000元450XL套装,以后还要请教各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啦,aaabbbyyy,请教各问题,你说你家有亚拓和黑鹰,这两架机机到底差多少?都有哪些不一样?我是飞嘉宝的,现在想换个好的,大家能给点意见吗?

黑鹰是400的,亚拓是450的比黑鹰大。
但黑鹰的轴传动太不爽,所以我才买了亚拓。
我飞悬停黑鹰和亚拓感觉差不多,但黑鹰尾轴齿轮、大齿、电机齿轮的三个咬合我认为设计上的败笔,但升级皮带能解决。
买了亚拓才发现做工也不怎么地,旋转头两边的空隙都不一样大,旋转头虚位比黑鹰还大。但亚拓设计上比较合理,飞的还行。
你要是新人,以前没飞过电直,我说还是黑鹰吧,亚拓的配件死贵啊~~~
.
今天又测试这块黑鹰电池了,一直飞,NND,飞到手都酸了还有电,估计已经飞了15分钟左右了,电调热保护了,就停下来了。
这块电池平时都是1A来充电,有时来不及都以2A来充电的,再赞一次这个电池!  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了,直接上亚托,机身那1千块的差价根本不值得省

老手直接上亚拓,差不了几个钱。
新手上亚拓...配件摔死你...太贵了...

网友:
我也是当初在黑鹰和450之间选择了450!因为黑鹰和450实际上就差一个空机的钱!
还有就是配件贵!所以还是一步到位450比较好!

aaabbbyyy你的黑鹰电池在加我买得??什么样子的?

网友:
谢谢aaabbbyyy啦! 我飞过嘉宝,基本可以悬停,航线飞的不好,大家说我是换个啥呢?

网友:
如果悬停可以飞,450悬停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得对 电池也不便宜呀 好的充电器更爽 亚托的充电器质量不错 价格上贵点 不要因小失大哟  401单体更好 舵机就hs55 56吧 遥控器可以买个更好的 如9x2(如果要一直玩下去 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更爽 这样耍 ...

个人认为9X2没有必要,还是9X就够了,还可以省下2个舵机钱,我的9X2用下来就和朋友的9X没有什么区别,我如果是现在买的话就买9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