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兄弟们请教,什么叫两速?

楼主(2005-09-22):
菜鸟向兄弟们请教,什么叫两速?

网友A:
就是说发动机有2个挡为,在一定的虚度下,离合器自动切换。就有更快的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发动机有2个挡为,在一定的虚度下,离合器自动切换。就有更快的速度了.

朋友不是发动机有两个档。